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3-06-14):
我是菜鸟。我想请问一下。用变频器对电机进行控制可以达到10000转以上吗?我只知道用伺服系统都不容易达到的。再请问交流伺服比直流伺服除了维护好以外,还有什么优点?我觉得好象直流伺服的性能比交流的还好一点呀。请各位大侠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可以达到10000转/分钟,只要选用专用的电机就可以了。否则电机的机械部分无法承受,另外,电机的绝缘等级需要提高。例如,安川HF3变频器可以达到150000转/分钟。

楼主:
小于: 你好! 请问有没有安川HF3变频器的详细资料或说明书?能不能给我搞一份? 我的EMAIL:zhuguo_peng@163.com(net),电话:020-61371807 传真:020-61371833 手机:01300200720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