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plication Builder的使用注意点

楼主(2003-06-14):
有好多朋友问我怎么样使用这个软件。想必大家都已经下载了吧! 清华机电系上有两个文件都要下载,完毕后点击安装文件。系统提示安装完成。然后像平常一样进入LabVIEW6.1。打开一个你自己需要编译成.exe文件的vi,选择tools菜单,会找到“Build Application or Shared Library (dll)"选项,点击它就可以做成可执行文件了。不过这个文件和一般的.exe文件不太一样。是需要安装的,总共大概有10来M,很大。只有安装之后才能脱离Labview平台。其实,我估计,做成的可执行文件其实也是在windows系统之上建立了一个labview的vi专用的小平台。我不知道自己估计的是不是正确,如果大家发觉我上面的话有错误,请来信告诉,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A:
校外能下载吗?机电系是哪个系?

网友B:
到底是哪两个文件?我下载了一个安装文件和一个CAB文件,不知对不对?在安装时运行安装文件,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FATAL ERROR,并说Installation ended prematurely because of an error.谁能够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C:
我得Application Builder好像也是不能用,生成一组安装文件,但是安装好了以后,一旦运行就产生一个对话框为choose the VI to open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谁知道亚!!!

楼主:
呵,搞不清楚了,我下载后安装就可以用了。你们的是LabVIEW 6.1版的么?晕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