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03-06-14):
各位大虾: 有些PLC的变址寄存器有什么用? 请多指教!

网友A:
1、稍大容量程序寄存器不够用时用 2、还可以显示你的编程水平,因为别人看你的程序时,不容易那末直观。

网友B:
循环处理程序时如用FOR NEXT指令时通常要使用变址 LD M0 MOV K0 Z0 FOR K10 LD M0 MOV Z0 D0Z0 INC Z0 NEXT 上述程序执行结果 D0 =0 D1 =1 D2=2 D3=3 。。。 D9 =9

工控啊!

网友:
变址寄存器主要用在循环编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