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定义I/O变量

楼主(2003-06-14):
要监视控制变电所的一个断路器,在定义I/O变量时,该定义几个呢? 是定义两个:一个采集其状态(开或关),一个进行控制其状态(开通或关断) 还是只定义一个就可以呢?

网友:
状态和控制信号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分开定义

网友:
也可以定义为一个 在定义变量时定义为“读写”类型

楼主:
听说断路器都有一个辅助触点,是不是通过这个辅助触点即可以采集其状态,又能控制其分合的动作阿? 还有,所谓的定义“一个”变量,我觉得应该是在“组态王”上定义一个变量吧,在PLC编程时还要定义两个,其中一个表示开关状态,一个用于控制分合,这两个变量对应两个I/O地址。 是不是这样呢? 谢谢!

网友:
断路器上的辅助触点好像作为断路器状态反馈用得多一些,而用于控制时主要是控制其它器件,例如可以与PLC输出信号串联接到接触器的线圈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