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组态王方案

楼主(2003-06-15):
我想用组态王控制一台机器的运行, 采集其中的一些数据,机器的运行需要有触发晶闸管的触发信号,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板子, 有触发信号输出口, 有数据采集通道, 还有继电器控制端口, 若没有这种板子, 得用几块板子合适? 用组态王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吗? 刚刚接触工控方面, 还望多多指教。如果用别的组态软件, 那种比较好一些? ifix如何?

网友A:
mcgs嵌入式版本能实现该功能,www.mcgs.com.cn

网友B:
跟组态王上海分公司联系,021——64274042,64380748 转技术部

网友C:
你也可以来电咨询:021-64274042,64380748转技术部 可以帮你组建方案,选硬件。

网友D:
不放试试AIMAX 软硬结合,轻松搞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另:组态软件于触摸屏的连接容易实现吗?

网友E:
我用过组态王+触摸屏,没有冲突,很容易

楼主:
谢谢subin! 您使用的是什么触摸屏? 组态王是如何实现与触摸屏连接的? 能具体介绍一下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