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半小时的减速时间

楼主(2003-06-15):
哪一种变频器可以实现如此长的减速时间

网友A:
任何变频器都有,利用其电动电位计功能。

网友B:
明电舍的变频器减速时间最长可达到60000秒

行.!

网友:
不清楚,一般的变频器说的不是加减速时间为6000S的吗?

网友B:
对不起,写错了,应该是6000秒

楼主:
LINJH9您好:我想了解一下电动电位计功能的具体情况,向您请教。

网友C:
如果实在没有这麽长的时间的话,为什么不采用其他办法呢?用PLC来控制,或者有些高级的工程型变频器都自带编程功能。自己在这麽长的时间里慢慢把频率降下来呗

网友B:
要那么长的减速时间干嘛啊?

楼主:
一种纺织机械的张力控制,不是严格的张力控制。

网友D:
单片机 + D/A 输出,要多长都可以。硬件成本不超过 200 元。

网友E:
ev2000 f9.09功能吗可以选择加减速度时间的单位为秒或者分钟,最长支持3600分钟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
vcplus您好: 请问EV2000是哪一品牌,它的价格高不高?

网友A:
在我整理的变频器中,好象还没有减速时间为3600分钟的。常见的为3600秒。如果真有,原用我的常见变频器品牌来换。

网友A:
是华为的吗?应该是3600S

网友F:
是艾默生ev2000,它的f9。09可以设定时间的单位为分钟或者秒,时间是3600,因此可以达到3600m

网友A:
对不起,我看到了。是60小时。

网友G:
可用惠丰的络筒机专用变频器

楼主:
vcplus: 艾默生ev2000何处可以买到。

楼主:
峨眉: 您好!惠丰的络筒机专用变频器的资料您有吗?

网友H:
请用其他功能如:v/f曲线

网友I:
VACON可以为你开发100000小时的停车时间,关键是你要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楼主:
100000个小时当然无意义,那VACON设计100000个小时作何用?

网友J:
Vacon NX最新应用宏,主要针对纺织用,英文简要说明如下: High speed application designed for output frequencies up to 1900 Hz. Th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ramp times can be set to 30000 s (8 h 20 min) with 1 s resolution. 如果需要详细的说明书,请联系Vacon上海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