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6-15):
请教各位: 我们使用了engenuity公司的一种网络接口卡PC104 To Lonwork Network Interface (78K,双绞线),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Service Led常亮,导致接口不能收发报文,使用手册提供的信息是这种情况发生于 没有应用程序或者芯片出错。现在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使它回复正常,请问哪 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yuleiguo@163.com

网友A:
到www.longcontrol.com上down一个nodeutil的工具。 启动后看看接口卡状态,后可以使用eeblank来恢复3150的出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