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3-06-15):
请教给为高手: 采用请求响应机制.顶层一个节点发送请求,底层的4个节点响应,四个节点响应是会不会冲突?因为顶层节点不能同时接收4个输入网络消息.那我下面的程序是否可以实现? 发送消息能不能采用个循环? when(io_changes(IO_INT)) { msg_out.tag = lon1; msg_out.code=1; msg_out.service= REQUEST; msg_send(); if(resp_arrives(lon1) memcpy(in_buffer1,resp_in.data,16); //这里要不要释放应用缓冲器,网络缓冲器,怎么实现? msg_out.tag=lon2; 同上一段: msg_out.tag=lon3; …………………… msg_out.tag=lon4; ………………………… } 不知道这段程序有多少问题,呵呵,他是不是能实现顶层的节点对LON1,LON2…………4个节 点向上传输数据进行控制? 假如我节点LON1-LON4都响应消息lon1,那么顶层节点接收响应会不会发生阻塞?

网友A:
顶层节点不能同时接收4个输入网络消息???? 可以的,fan_in ,fan_out;启动别名地址表。

网友B:
没有问题,见lontalk协议介绍。NB3必须使用别名表,否则编译不过去!ase你用过nb3吗?

网友A:
我用过nodebulider 1.5 && 3.0&&3.05 lonbuilder 3.01&& 3.09 vcontrol&& 怎么了??? 有什么别的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必须使用别名吗?? 用apc编译的时候,看看版本和提示!!!!

楼主:
斑竹以及各位高手好: 怎么不见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呢?是这个问题太简单?那更应该多帮帮小弟么!上面高手:能不能给小弟讲讲具体在lonbuilder3.01上怎么实现啊???急用!

网友A:
克哥自己拿lonmanger试试呗!!! 要不就问我们的希望“一做”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