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LON节点象PLC一样好用的关键

楼主(2003-06-15):
LON进入中国近十年了,始终未成气候,关键是使用不方便,国内开发节点的多,提供软件解决方案的很少。 PLC能很快推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对标准化的梯形图编程平台,而LON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VisualControl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集成平台(对LON节点进行类似于梯形图一样的编程),不过始终未被国内认可,国内冶金自动化院开发的ONLON也不错,但总销量不足二十套。实际上所有做LON节点的,如果想自己的产品能被别人用,必须关注一下类似的产品。 有兴趣可到www.ontop-tech.com.cn上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A(2003-03-28):
其低价位,易用性,尤其适合要求门槛低,尽快进入市场的LON开发商以及集成商。同时,利用Visual Control/On-LON图形化功能块开发LonWorks网络节点控制应用程序,也非常适合学校的教育。

网友B:
我用FT3150作了一块电路板做通信用,可是有几个引脚不知道怎么接法,(ITCMODE,SLEEP ,COMMACTIVE,RTMP)我悬空了,可是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使用的LONBUILDER收到一次服务器引脚消息,可能是我的FT3150焊的不好(接触不良)也可能是悬空的那几个引脚的原因,我的服务器LED灯亮了,以后怎么调试也不能和开发站通信了。之后我把ICTMODE引脚接地,这个时候服务器LED在闪烁(频率比较低),可是开发站就是收不到服务消息,《而且最关键的事SLEEP引脚一直处在低状态。》请您一定要给予帮助啊!!

网友C(2003-06-15):
ONLon用过后感觉不错,但是比DCS和PLC的功能模块组态来说,还是感到有些烦琐,比如:做模拟量的输入,要用三四个功能块才完成转换.而在DCS的组态中一个功能块里填表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