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调度

楼主(2003-06-15):
后台调度:隔几秒钟获取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名,用变量在界面上显示。 为什么设为前台调度时测试成功,但是改为后台属性后没有达到效果? (已运行Fixbackgoundserver.exe,在用户首选项的后台启动中加入了 调度文件) Private Sub UserID_OnTimeOut(ByVal lTimerId As Long) On Error GoTo HandleError Dim UserID As String Dim UserName As String Dim GroupName As String System.FixGetUserInfo UserID, UserName, GroupName User.strUserName.CurrentValue = UserName HandleError: End Sub

网友A(2010-05-26):
在前台用就可以了,后台Fixbackgoundserver.exe程序独立于workspace.exe程序。程序要修改。

网友B:
放在前台多好,退出时,或改变用户时更新一下用户名称

 QQ:939754869
MB:15862446026
EMAIL:gksoft888@sina.com

网友C:
全局变量如果要在后台调度里使用的,不能直接用的,要使用的话,参考下面的脚本:

Dim WrkSpcApp As Object
Set WrkSpcApp = GetObject("", "Workspace.Application")

‘ Get a pointer to the Variable object called Variable1 in the User globals
Dim TargetVar As Object
Set TargetVar = WrkSpcApp.Documents("User").Page.FindObject("Variable1")

‘ Set the current value in the variable object to a 1
TargetVar.CurrentValue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