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各位,变频器启动电机太慢怎么办?

楼主(2003-06-15):
我们这儿有一套变频恒压供水系统,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启动时间将近二十分钟,且频率上升到11HZ时停滞不前较长时间,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P I D值没有调好

网友B:
把微分调大

网友C:
把启动时间调短不可以吗/调到最小看看啊

网友D(2008-04-30):
调加速时间啊!!!!!

网友E:
电机功率是多大的?起动加速时间跟功率大小有关,几千瓦到几十千瓦的电机,起动加速时间一般是十几秒到几十秒。

网友F:
调加速时间和启动时间都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