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门刨床的改造

楼主(2003-06-15):
如今有一台老式龙门刨床的电气系统需要改造,我知道用直流调速器可以改造,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变频器改造,如果可以用变频器改造电气系统的话,应该用哪种变频器可以呢?,谢谢!

网友A(2003-04-17):
可以、可以用变频器,请提供龙门刨床的型号。是B2012A吗?

楼主:
是啊, EMAIL: tingfeiguo2@sohu.com

网友B(2003-06-15):
TO:TFG 要改龙门刨与我们联系:010-6336909,63336910 龙门刨、车床、磨床主拖动调速技改系统 变频器是龙门刨改造的关键部分,其性能指标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改造的效果,经对目前国内外各种变频器性能指标、可靠性等运行比较,确定选用西门子440系列变频器作龙门刨改造主拖动变频器,其独特性能如下: 1).变频器本身可解决对外抗干扰问题 2).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动机的动力性能 3).扩展功能的灵活应用可很好地满足龙门刨的工艺要求 用户在龙门刨设备采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改造实例如下:B2012龙门刨经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造运行后证明,此项技术设计合理,运行可靠,噪音降低80%,节电25%。 改造后的效果: 设备进行改造后,节电效果相当可观: (1)从取消原有机组这一项,每小时就可节电12Kwh; (2)从提高设备的功率因素、设备的使用效率、以及视加工零件的具体情况, 平均节电效果接近10%--15%左右。 (3)维修工作量,与原设备相比,可减少80%以上, 大大降低了设备停机造成的损失和维修费用。 (4)净化工作环境,由于取消了原有机组的许多设备,运行噪声大幅减小, 根据实测噪声可减小近80%。

网友C(2004-10-13):
可以很好的满足要求。从性价比上考虑选择国内的变频器比较好。若想了解国内变频改造的具体情况请联系 13805181081

网友D(2006-01-30):
用欧陆590+直流驱动器就可以啦,比较实惠刨床我用此方法改过。什么型号的都改过。

网友E:
可以用台达或东元变频器;性价比好;我公司有改造案例;电话联系
   010-62632247

网友F:
新来的 大家好

网友G:
我公司在广东佛山有应用厂家。
可以联系13556899364

网友D(2006-05-05):
龙门刨改造是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基本性能都能达到,所需考虑的在于价格,使用性能、可靠信能,和备件更换和寿命的问题,有些改造还需扩展其加工能力例如:增加铣削和磨削功能。这样的改造才有价值。

网友H(2006-07-04):
用欧陆和西门子效果肯定好。用变频嘛台达啊什么的也可以的。我们改造过几十台数控了。来电交流好了。13585961546或联系人华洪上海精翔实业公司

网友I:
  我公司有一台B2012A龙门刨床需要改选,能发一些资料给我吗?我看过后才能考虑怎么改造,谢谢支持!
邮箱:xiao2tao1001@126.com

网友J(2006-11-15):
 我公司有一台B2012A龙门刨床需要改选,能发一些资料给我吗?我看过后才能考虑怎么改造,谢谢支持!
邮箱:zcm9188@126.com

网友K(2007-01-09):
我公司有一台BQ2010 龙门刨床急需要改选,能发一些资料给我吗?我看过后才能考虑怎么改造,谢谢支持!
邮箱:yang_rongjun@163.com
电话:0917-6988365

网友L(2007-06-18):
我公司专业承做龙门刨电气柜,负责安装调试,拥有机床改造成熟方案和经验.
电话:0316-5065234
手机:13503163447

网友M:
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解决。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

网友N:
我有龙门刨要改造,谁有资料发过来看看好吗,比较一下拉
fa_ybq@163.com

网友O(2007-07-25):
我们专门做龙门刨电气改造,使用PLC,变频器.性能和原先的一样,可增加龙门铣工能,省电,可靠.需要的话可联系13589777390

网友P(2008-02-19):
我有两台龙门刨须改,但需要多钱啊  yxb446@126.com    13998505155  QQ843881518

网友Q:
龙门刨电气拖动为恒转矩调速,且需有很高的硬特性.所以不是任意采用一种交流变频器就能满足要求.如需要请发Emil到pinghai530@yahoo.com.cn

网友R:
变频器+PLC改造龙门刨床,非常成熟的方案,总投资约3.5--4.5万元,变频器可以选用具有矢量控制的和转矩提升的,1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

网友S:
交、直流都可以,直流略好一点,抚顺银河工控技术服务中心:
主要维修项目:变频器、软启动、直流调速系统、可编程控制器、电动执行器、稳压电源、实验、化验室仪器仪表、焊接设备等。
主要工程项目:机床电气系统大、中修、机床电气系统改造、锅炉及给排水系统、自动控制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维修。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  yhgk888@163.com  13842323474 0413-6666096

网友T:
我有龙门刨须改,qdh1078@163.com

网友U(2008-09-21):
引用 网友D:
关于用欧陆590+直流驱动器就可以啦,比较实惠刨床我用此方法改过。什么型号的都改过。

网友U:
        请问xiao张大侠:如何使用590+和FX2N-80MR PLC采用圆光栅编码器相互配合,完成工作台的前进、后退、加减速、换向,实现龙门刨工作台自动往复的行程设定? 最好能给份相关的电气原理图。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V(2008-11-21):
我也有龙门刨床要改    liyesheng007@163.com

网友W(2009-01-28):
我也有龙门刨床要改 lilihui808@163.com

网友X(2010-06-03):
上海南安机电专业的 龙门刨电气控制柜改造,我司一级代理欧陆调速器和知名品牌低压电器,可以为客户节约很多成本,有需要可以联系刘先生 QQ:312238300. 电话:021-34978898-298,13788934764

网友Y:
我有龙门刨要改    jinjie20090601@qq.com.请把报价和改造方案发给我,谢谢!!!!

网友Z(2011-06-13):
我公司已成功用西门子6RA7078系列4相限全数子直流调速器,配合PLC及彩色触模屏对老旧式龙门刨龙门铣进行了改造。改造后机床性能大幅度提高,改造后机床有以下特点:
1: 用编码器代替了换向行程开关,实现行程座标化。换向平稳无冲击,不会发生振荡、爬行。行程及换向通过触模屏可任意编程。
2: 吃刀缓进及速度通过触模屏可任意编程,减少了刀具冲击。
3: 床身速度及工作台的加减速时间可任意编程。
4: 自动进给刀、进刀量大小可任意调整。抬刀、横梁升降、横梁夹紧放松、通过PLC自动完成。
5: 西门子6RA7078直流调速器有非常好的速度稳定性及转矩控制性能,在非常宽的速度范围内及很低的速度时可保证有很好的力矩特性。
6: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则更有良好的保护监控功能,且具有故障存储记忆,自适应参数优化等多种功能。
7:电气柜上有各种报警指示,几乎可以实现无故障、免维护运行。节能效果十分明显。
兰州真唯创自动化有限公司 电话:13993161213

网友AA:
天水信创自动化有限公司 专做机床调速系统电气改造(590+PLC),并维修欧陆590和变频器。

联系电话13830812651(马工)

网友AB(2011-07-30):
我公司有一台B2012A龙门刨床需要改选,能发一些资料给我吗?我看过后才能考虑怎么改造,谢谢支持!
邮箱:XGPLXY@163.com

网友AC(2013-12-12):
我司有一台门刨床需要改造,求一份资料,谢谢支持。

邮箱:495428561@163.com

网友AC:
我司现有一台东方机床厂生产的龙门刨床,型号为B2010A,使用的是重庆电机厂生产的直流电机,电机型号是ZBD-93,功率:60KW,电压:220V,电流:305A,转速为:1000rpm,该台龙门刨床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1. 转速比较慢。
2. 低速时力矩不够。
3. 换向时反应慢。
现在想加装直流调速器进行改造,欢迎曾经改造过类似设备的公司给我们提供改造方案和报价至495428561@163.com 、381259659@qq.com,谢谢。
如有疑问,请联系丘先生,手机:13903012874.

网友AD(2014-03-20):
本人支持龙门刨床(PLC与欧陆590/西门子6RA70/28)技术改造,铣床技术改造等,联系QQ:1034903817

邮箱:fwhot_2009@163.com

如需资料,请发邮箱。。

网友AE:
桥梁支座|橡胶支座|桥梁伸缩缝|橡胶止水带|充气芯模|止水条|双组份聚硫密封胶|泡沫板

http://www.gongchengxiangjiao.net

网友AF(2014-05-07):
请问那位高手能提供龙门刨床用编码器代替原行程开关技术资料吗?

网友AD(2014-08-17):
引用 网友AF:
请问那位高手能提供龙门刨床用编码器代替原网友M技术资料吗?

整过一台,用编码器来计算运行距离,进行减速,反向的处理,不过外还加了个西门子的TD400..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F  请问那位高手能提供龙门刨床...

邮箱:fwhot_2009@163.com或者 QQ:103490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