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与wincc组态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6-15):
请教各位大哥西门子step7与wincc之间的通讯为什么驱动不起来,做了以后没任何反应,硬件不是我做的。小妹很急,请各位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A(2002-11-18):
哪儿有wincc授权????我只有软件就是没有授权!我可以在网上用我的软件与你的授权交换,也可以高价购买你的授权!

网友B:
1 看你的驱动程序是否对 2 看你建立的连接通信方式及地址是否对(包括节点地址 槽位号等) 3 变量名是否对 4 硬件配置是否对 5 用相应诊断软件进行监视

网友C:
西门子step7与wincc之间没有直接的通讯,是以PLC为交换对象的。不知道是你的step7和PLC不能通讯还是wincc和PLC不能通讯 ?您的硬件连接是什么方式,PPI/MPI/PROFIBUS?

网友D:
wincc可以直接使用step7中的变量名,在step7中建一个os站,然后传输到wincc中,就可以在wincc中使用step7的变量了。

网友A:
Which kind of communication , MPI or Profibus ?

网友E:
西门子step7与wincc之间没有直接的通讯,但是在控制面板里面有个SET PC/PG 选项可以供你选择SETP7和WINCC与PLC通讯的设备,比如你用PC ADAPTER或者CP5611(CP5613)或者CP1613卡等等.你需要选择一下.

网友F(2003-01-24):
我想要WINCC 的中文资料 谢谢了(subing1982222@163.com

网友G:
我想问一下wincc如何使用step7中的变量,还望“孤夜游魂”老兄指导,

网友H(2003-03-14):
请问各位老兄,我装了wincc和step7在同一台计算机上,用profibus连接,但在step7中看不到os站,有什么方法能在step7中看到os站。

网友I:
谁有盗版的WINCC,我可以有偿购买.

网友I:
哈尔滨人,你还记得我么?? 有盗版的能在WIN2000下运行的WINCC么,帮兄弟一把.

网友J:
我有WINCC V5.1 STEP7 V5.2!

网友K:
我想要wincc的授权,能否给我发一份 E-mail:neushine@sohu.com

网友L(2003-05-01):
WinCC授权(运行版)2个

网友A(2003-06-08):
我需要WINCC库函数使用手册,API手册,我可以用SIEMENS授权交换。 cn_rabbit@163.net

网友M:
我想要一份WINCC组态软件,可用step 7交换! xlming138@hotmail.com

网友N:
我有以上所有软件的授权,价格请来Email谈!! zlhyh@hotmail.com

网友N(2004-09-11):
没人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