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电机参数

楼主(2003-06-16):
小弟正在使用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型号MSM252A1C,自带增量式编码器。最近想对伺服系统进行仿真计算,在建模是需要用到电机参数(绕组电阻,电感,反电势系数等),但查了许多资料也早不到该电机的参数。特在此向大家求助! 我得Email: yc2462583@163.com

网友A(2004-05-09):
请问哪里能找到这些详细德参数?

网友B:
这些电机参数在其配套的伺服驱动器说明手册中应该有所提供,我见过部分参数。

网友A:
电机参数(绕组电阻,电感,反电势系数等),这些参数好像说明书中都没有提供

网友B:
不是在电机的说明手册中,在电机驱动器的说明手册中看看,实在没有就问问该电机的代理商或原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