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个问题

楼主(2003-06-16):
我的最高采样频率为31kS/s,通道数为8,根据采样定理,f>=2fmax,实际情况要求的数据采集卡采样率一般为f=(7—10)*31*8,还是f=(7—10)*31?哪个正确? 用来触发采样的高频脉冲信号应该接定时器/记数器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最高采样频率为31kS/s指的是单通道最高速率,那摸要求的数据采集卡采样率一般为f=(7—10)*31*8;板卡上一般都提供外时钟信号输入端用来触发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