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不得已,用回ISA卡

楼主(2003-06-16):
因资金不足,老板思想固化。认为原先的那块研详的,PCL-818HG 的ISA数据采集卡可以有很大潜力可挖。唉,是这样的原先那块卡的采集频率最高说可以达100KHZ,但是我用的中断触发模式,8通道的三相电压电流信号采集,所以采集频率肯定要比用DMA、单通道慢,但慢多少,我又说不出来。没办法说服老板。因为老板认为,如果要每个周期采128个点话,128*50*8=51.2KHZ,这块ISA卡肯定能作到。当事实证明。我没办法做到。我只能做到64×50×8=25。2KHZ.请问各位老师,有对这块卡比较熟悉的,是不是还有什么硬件方面的跳线可以改变卡的性能,或者是软件编写的问题。驱动这块卡。我用的是VXD编写的驱动。是不是用少几个通道,会提高采集频率?? 很诚恳的请赐教。

网友A:
在windows下实现25.2k的中断响应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板卡应该带驱动程序,怎么还需要自己写VXD驱动。要在windows环境下实现100K采样速率,只能用DMA方式。

网友B:
李老师,为什么我们的ISA卡用着用着计算机系统就崩溃了,已经排除软件及其系统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它和网卡冲突呀,换过两台电脑,症状类似,地址换过300及240、320故障依旧,望指教。

网友A:
是调用板卡本身的驱动程序吗?看看中断是否冲突。

楼主:
李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用卡自带的驱动及函数库,因为发现他们很难准确完成我想要的操作,所以自己编写,您的意思是这张卡虽然标称是66KHZ,当因受WINDOWS系统结构总线的影响。及PC机中断性能等影响,所以采集速率很难再高,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要是能提高到50KHZ,就可以向老板交差了,因为这张卡明明写的是66KHZ的,救命阿。老师们

网友A:
Windows不是实时操作系统,用VXD方式实现50K的中断响应可能很难。

网友C:
使用DMA方式一定可以做到,每个通道可以达到(100K/8)的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