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母线变频器

楼主(2003-06-16):
哪位网友了解直流母线变频器的情况,那家公司有售?什么性能?如何联系?谢谢!

网友A(2001-06-01):
共用直流母线有两种:共用直流均衡母线,共用直流回路母线。共用支流均衡母线方式是利用连接模块连到直流回路母线上,连接模块中包括电抗器,熔断器,和接触器须根据具体情况单独设计。 共用直流回路母线方式是仅将逆变器连接到一个公共的直流回路上。 西门子呀,

楼主:
LENZE有此产品,可与我联系。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有P、N直流端子,加上保险直接接上就行。 用Danfoss的VLT,世界一流品质、唯一通过ISO9000、ISO14000和多种船用认证的变频器。

网友B:
不好意思,P、N端子不可以直接接,需要额外的设备 %-P

楼主:
东芝A5系列是此种产品。

网友A:
简单点在P,N端加两个大电容吧,应该可以

网友C(2001-07-05):
lheart,您好,可以和您联系吗,我是新手,和变频器有关系,但不熟悉,看您是个行家有问题可以问吗:

网友C:
安川可以,直接在P,N端子 接上直流即可,但最好前加保险

楼主(2001-08-09):
安川可以的,可直接在P、N端子接上就可,但要计算好电源,保险也是必不可少。我使用过。

网友D:
东元变频器有 联系:021-64959205 联系人:张先生

网友E(2002-01-17):
Hello; 请于我联系

网友F:
安川可以的,可直接在P、N端子接上就可,但要计算好电源,保险也是必不可少。我使用过。 >??? 没这么简单吧?直接在PN接直流电,较大功率的交流风扇怎么办?控制电源和主回路电源分开的有怎么办?

网友G:
您好,我是 清华紫光的张欣 清华紫光是ABB传动的一级分销商 ABB ACS600 MULTI DRIVE 工程传动用于3-4300KW鼠笼式电机的转速和转矩控制。 可以采用公共交流或直流母线方式。允许共享能量。因而无需斩波器和再生电源单元即可实现电机制动。根据需要可以使用二极管或再生晶闸管供电单元。 详情请电话联系: 010-62788055-673

网友H(2003-01-29):
德国KEB公司有此类产品!如有兴趣和我联系。

网友I:
西门子的6SE系列的逆变器就是采用直流母线驱动的变频器,性能非常好!

网友J(2003-02-28):
你应该先联系你最近的ABB、SIEMENS等知名厂家代理。 别西安的。买个南京、北京对供需两家都不好。 因为国外的大厂家都差不多。

网友K:
可以和烟台惠丰电子联系,它可以做直流输入变频器,功率范围广。 可打:0535-6388092

楼主(2003-06-10):
芬兰Vacon CXR系列是专门用于直流回馈的解决方案。有需要可致电:020-61371807 彭先生。

网友L:
东芝变频器可以用在直流母线方式,解决方案请予我联系

网友M:
明电舍有直流共母线的变频器

网友N:
你好。西门子的6SE70变频器就是用作直流母线的产品。直流部分用一个公共整流器。(交流变直流),直流母线带逆变器。逆变器可以很多。应该说可以节省成本。我作过西门子的6SE70变频器的设计。去年昆钢第三轧钢厂就是我们做的,我现在出差在大连,(大连金牛出轧厂)要调试的就是西门子的6SE70变频器。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我可以给你提供设计图纸。 邮箱:haidongyuan@163.com 希望能联系!

网友O:
我在维修巴马格前纺生产线和后纺加弹机遇到过,详情来电13959852568

网友O:
西门子的还不错,但在南方不好用的,东芝的还不错,不过售后服务麻烦。 现在公司有做这方面 的维修,有意请联系。 网址:bortong.hqew.com 电话:0595-5693472

网友P:
我是烟台惠丰的如需要请与我联系 0531-6427900 13964097263

网友Q(2004-07-09):
vacon的共直流母线不错,可以把多余的能量反馈回电网的。 国内应用也比较多了

网友R: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AC-AC的,出现F008 DC LINK VOLATAGE 该如何处理 空载电机没有问题。一加负载就出现F008。

网友R: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AC-AC的,出现F008 DC LINK VOLATAGE 该如何处理   空载电机没有问题。一加负载就出现F008。 电机是160千瓦的 急盼

网友S: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AC-AC的,出现F008 DC LINK VOLATAGE 该如何处理?空载电机没有问题。一加负载就出现F008。电机是160千瓦的。急盼。” 问一下西门子的技术服务热线,官方回答岂不很好? 本楼的帖子使我看得眼花缭乱。看来搂主的问题,在交流变频中是具有普遍性的应用。否则,这么多的品牌都有此功能,可见一斑。看来,共用直流母线,在变频调速系统也是属于典型应用了。多余的能量回馈电网,或者自己循环消耗,或者能耗制动。等等,应用的方式与种类还挺多。有意思。

网友T(2009-01-30):
您好!请问:电流互感器ES500-9647的三个脚:1是正还是负?2是M,3是负还是正?若1是正,则3是负,反之.

网友U:
这个帖子为什么能加精?有什么特值得的?

网友V(2009-03-26):
可以联系我,澳大利亚吉纳电机 4Q变频器 wzl621@126.com

网友W(2009-06-02):
您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说FAE变频器配意大利的BBC直流马达?

网友W:
FAE变频器输入3相380V  输出为2相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