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控制的电机是不可以互换?

楼主(2003-06-16):
我们有一套变频控制系统,现因原电机水泵出现问题,无法修复,能否将其换成另外一种型号的电机,其转速是一样的,是不是需要修改变频器内的参数?

网友A:
要修改的,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需要改一下参数

网友B:
如果转速和功率一致可以不修改参数,运行时钳一下电流!

网友C:
转速一样功率、电流未必一样。如都一样当然可以不修改参数,如不一样,则要略加修改。

网友D:
主要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