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凌华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06-16):
我装的是DAQ2005数据采集卡,硬件安装没有问题,运行他的例子或者是自动校准都存在问题,输入卡号的时候输什么都不对,card_num 应该是多少,我从0—15都试过,究竟是什么地方的毛病啊,配置程序我也都弄过了!谢谢!

网友A:
先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中的采集卡硬件是不是工作正常。卡号的作用是为了区别同一系统中多片同类型采集卡,如果你的系统里插了两片2205,那摸这两块卡会按照PCI槽的顺序,对应卡号为0和1。如果系统里只插了一块2205,那摸卡号输入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