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如何改变频?

楼主(2003-06-16):
我有几台滑差电机欲改变频.又不想换电机.请教电机应做怎样的处理?是直接拆除滑差部分吗?剩余部分又如何处理?

楼主:
一般都没改过吧

网友A:
简单的话可以把把滑差部分的给定调到最大,然后把拖动电机由变频驱动,这样机构不用该变。

楼主:
滑差电机分组合式和整体式,二种结构完全不同,总的说前者简单,后者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