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如何实现主从机通讯

楼主(2003-06-16):
请问:采用modbus协议,如何实现PC机到单片机的主从式通讯

网友A:
PC做Modbus主,单片机做从,做2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MODBUS已经很明确规定其报文格式,你是在什么地方遇到麻烦无法实现呢?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我的问题如下: 1、如果用单片机串口的模式2和模式3实现主从式多机通讯,那么作为主机的PC机用VB编程时,如何写第9位数据? 2、根据modbus协议,主机查询从机时,是先发地址码,等从机回应后,再把功能码、数据、校验码发出,还是将地址码、功能码、数据、校验码一起发出去?

网友B:
如果你的第9位想设为1,那就直接把数值加上128

网友C:
TO:hongyun: "根据modbus协议,主机查询从机时,是先发地址码,等从机回应后,再把功能码、数据、校验码发出,还是将地址码、功能码、数据、校验码一起发出去?"    当然是一块发出去,然后等待接收应答。

楼主:
谢谢! plc1234: 如果一块发出去,那么消息帧各为3.5个字符的起始位和停止位(T1-T2-T3-T4)怎么处理? 远方: 我不太理解。要发送的1个字节(8bit)加上128怎么能使第9位为1?如果第9位想设为0又该怎么办?

网友C:
用延时。是大于3.5个字符。 用“与”运算置零置一。

网友B:
先确定你使用的帧格式,如: <7 N 2> <7 E 1> <8 N 2> <8 E 1> 等,举个例子,如果你使用<8 N 2> 那发送一个字节就有11bit,如发送数据0X02: STR(0) 0 1 0 0 0 0 0 0 stop(1) stop(1)

网友D:
Thanks. 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那位有CRC-16校验的可执行程序(校验多项式X16+X15+X2+1)?我想检验一下我生成的校验码对不对。

网友E:
modus手册上都有

网友B:
FF 03 21 01 00 02 8A 29 看看上面这个序列,8A和29分别是高低位CRC值,看看你的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F(2004-05-29):
我是modbus新手,我也要开发一个微机做主,单片机做从的系统。 可是我无从下手。主要是程序方面有障碍,希望各位高人给提供一个程序实例。我参考参考。 楼上1234567890大哥所说的做两个程序我不太明白。能给解释清楚一点吗?

网友G(2005-11-02):
我也是新手啊,希望高人们给个程序实例参考一下
sq001670@sohu.com

网友H(2007-04-23):
求助:具体的程序实例参考下.
谢谢!!!

网友I(2012-07-10):
求实例:shengyun4251@163.com  谢谢

网友J(2017-12-24):
引用 网友E:
modus手册上都有

网友K(2018-06-26):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