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电脑上要2个485口怎么解决?

楼主(2003-06-16):
为什么无源的232-485的转换器不是很稳定? 谁有PC/104总线的双485口的串口卡?并且无须改软件。(我以前是用工控机+MOXA CI-132 ,现在想用单板电脑+PC/104的串口卡)

楼主:
并且我们用的系统是2000

网友A:
若您的单片机上有 232 port 的话, 那您可以考虑用 7520 来转成 485 串口. 该模块有内建 Self-Tuner (多国专利技术) 支持 baudrate, data format, 收送方向的自动配置, 使用上相当的容易且极为稳定. I-7520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网友B:
www.rs232.net.cn中国串口网

网友C:
串口转以太网(TCP/IP)/多串口卡 简介 MiniMARS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内置式3X5cm模块TTL电平,让你的设备联网更方更,成本更低,并内置终端电阻,能够满足所有工业串口设备的应用及传输方式。另外,可选择串口电源输入,由串口设备经由DB9针式接口,直接供应DC电源,让MiniMARS1002串口服务器和串口设备完美地整合在一起。 一.特点: 1、16位100MCPU,8M内存,10 /100兆网络接口 2、支持2线的RS-485/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ADDC,并内置终端电阻 3、支持工业用5/12 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及Linux终端驱动程序 二.功能: 1、让工业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提供多种软件、电源输入、连接与安装方式,与工业设备集成更容易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通讯状态 三.应用: 1、 医疗/监护仪联网. 2、PLC控制与管理 3、SCADA、测量仪器及监控系统 4、CNC管理 5、UPS电源监控. 6、工厂自动化 7、楼宇自动化 四.规格: 处理器AM188CPU,接头形式DB9针式,10M/100M自适应网口,体积90X60X30mm. 五.信号: RS-232:TXD。RXD。RTS。CTSDTR。DSR。DCD。GNG。 RS-422:TXD+/-。RXD+/-。GND。 RS-485:2线方式DATA+/-。GND。 六.速率: 50bps~~115.2kbps 七.设置: 奇偶位校验NONE,EVEN,ODD,SPACE,MARK。 数据位5,6,7,8。 停止位1,1。5,2 八.操作系统: Windows98/2000/nt/me,Linux. 多串口卡 TP80X多串口卡系列是专为需求2、4 或 8 个串口,但又要求高可靠性和简单易用的小型通信应用而设计的。例如, 工控/银行/电力/电信业务系统,嵌入式系统,PC-based 机, 和小型 Internet 服务器等. TP80X多串口卡有以下优点: 采用16C550通讯控制器,内建的芯片硬件流量控制,数据不容易丢失。. · PCI总线2/4/8个RS-232 口 · 采用先进的 ASIC 设计,可靠性高 · 速率可高达 115.2Kbps · 可选择突波保护 · 芯片硬件流量控制,数据不容易丢失 · 支持WINDOWS98/2000/NT/ME/XP LINUX等操作系统 地址/ADD: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粤海大厦B座3A。 网址http//www.aineton.com 联系人:聂宝剑 电话/TEL:(0755)26410756,13825208240 传真/FAX:(0755)26416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