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变频器用于特种电机——电涡流功率吸收装置控制

楼主(2003-06-16):
请教:如何将变频器用于特种电机——电涡流功率吸收装置控制? 电涡流功率吸收装置的基本结构:电涡流测功器主要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在定子四周装有励磁线圈,转子与测功机主动滚筒相连,在磁场中转动。当励磁线圈通以直流电时,磁力线在定子、涡流环、空气隙和转子之间构成回路。磁通的大小与励磁线圈的应数以及所通过的电流大小有关。转子外圆制成凸凹不同的形状,由于通过齿顶和凹槽的磁通不一样,凸出部分比凹陷部分通过的磁通多,当转子旋转时,引起磁通的变化,从而在固定的涡流环中产生涡流。这种涡流产生的磁场又产生一个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同的转矩,由于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转子产生一个与自己转动方向相反的转矩,该转矩是转子转速和磁场电流的函数。这个对转子起制动作用的扭矩,使浮动的定子顺着转子旋转方向摆动。制动力矩的大小可以通过控制励磁电流来调节。 电涡流式功率吸收装置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一是来自上位计算机速度或扭矩设定值,二是来自传感器的速度(0-3000rpm)或力矩(0-20mv)检测反馈信号,经过控制系统进行PID调节后给电涡流式功率吸收装置0-190v的信号控制其锭子的励磁电流,从而达到恒速或恒力矩控制。 请教如何将变频器用于上述电涡流功率吸收装置控制,或者是否有其它可行的控制方案。 请能者为师,不吝赐教。 诚致敬意和衷心感谢!

网友A:
如果目的只是:“从而达到恒速或恒力矩控制”。那么你完全可以丢掉涡流头,直接由变频器完成恒速或者恒力矩控制。

网友B:
太复杂。用电流源即可。如有兴趣联系 HUITONGW@371.NET

楼主:
谢谢紫太阳。但系统不能去掉电涡流机,因为它是系统必需的功率吸收装置。

网友A:
用变频器加电动机肯定可以做到,但有这个必要吗?成本比涡流高,控制也复杂些。让电动机工作于回馈状态或采用力矩控制在反力矩状态都可以作为功率吸收装置,但成本高许多。

楼主:
紫太阳: 你好!谢谢你热心相助。 我现在急需解决的难题简而言之:控制对象是一个与电动机作用相反的装置——电涡流机,即通过控制电涡流机锭子的励磁电流,给转子一个与设定值相符的制动力矩。 恳望能得到你的进一步指教。

网友A:
别客气! 我知道你的控制内容,我说的也没错,如果一定要采用变频,就只有通过一台电机接在你现有的电机上,变频器如果工作在速度控制方式,可以通过设定频率,让其工作在回馈制动状态,回馈制动的功率就是吸收的功率;还有就是让变频器工作在力矩控制方式,其力矩的方向与实验用电机的相反,并且这个力矩也可以非常方便地给定,也可以的。

楼主:
紫太阳:   你好! 若不采用变频,是否可用其它方式解决该问题。 谢谢!

网友A:
我认为你现在的方法是简单而且低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