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can会出现stuff error?

楼主(2003-06-16):
(无正文)

网友A:
位填充错误?? 位元填充技术在每五个连续的相同电平之后插入一个位元的反相电平。 在数据传输时,填充位由收发器(Transceiver)自动加上发送,并在接收时自动去除. 如果超过五个连续的位元出现在总线上,则发生位填充错误.如出现了6个0或1连续出现在总线上,此报文无效

楼主:
但是什么情况可导致填充6个连续相同的位元呢?

网友A:
出现错误的情况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