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的DCOM设置

楼主(2003-06-17):
请问:两台在宽带网上的计算机通过OPC数据互访的DCOM怎么设置

网友A:
现在opc 都无法穿过网关只能在同一域内. opcda-xml.还没有成型的产品.

楼主:
谢谢!我们这种宽带属小区ADSL,应该在一个域内(WORKGROUP),在网上邻居可以看到。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B:
我也很关心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哪位大虾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C:
查MSDN!有详细的文档!

楼主:
请教DENG_LP:如果如您所述OPC就是不同穿越INTERNET了吗?那么如果能够实现VPN连接是否能好些?

网友D:
OPC可以通过Internet连接,MSDN上有详细的文档!用DCOMCNFG作关键字查询!

楼主(2004-03-19):
关于加入域的用户权限,什么样的用户才能完全满足DCOM的要求,目前我用的是超级管理员的身份加入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