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yoyo1101请指教

楼主(2003-06-17):
yoyo1101: 2003-6-16 13:20:00 -------------------------------------------------------------------------------- 先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中的采集卡硬件是不是工作正常。卡号的作用是为了区别同一系统中多片同类型采集卡,如果你的系统里插了两片2205,那摸这两块卡会按照PCI槽的顺序,对应卡号为0和1。如果系统里只插了一块2205,那摸卡号输入0就可以了。 设备管理器显示硬件工作正常,直接运行例子输入0就跳出dos了,在vc中打开,输入0之后返回错误值=-13,还有那个DAQCreate是不是不能用于DAQ2000系列阿?(我只有一块2005),谢谢指教!

网友A:
通过查错误代码,-13的错误为打开设备驱动程序有误,你试一下,把原来的驱动程序卸掉,重新装一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