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凌华数据采集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3-06-17):
1。机器中直装了一块DAQ2005,设备管理器显示硬件工作正常,直接运行例子,要求输入卡号时输入0就跳出了,在vc中打开,输入卡号0之后显示AI_Register函数出错(win98) 2。那个DAQCreate是不是不能用于DAQ2000系列阿? 谢谢指教! 3。DAQ2005在win2000下的驱动程序按照说明书上的怎么不对,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DAQCreate适用于PCI开头的支持总线主控DMA的卡。对于DAQ系列的数据采集卡装D2K-DASK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