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与TD200的电缆制法

楼主(2003-06-17):
我的机器用S7 222和TD200,开机时总连不上CPU,怀疑S7与TD200的连接电缆有问题,想自己做一条,请问制作方法。

网友A:
你这样的怀疑没有根据。而且,一旦实践过,别的人就会翻过来怀疑是你的自制电缆搞坏了什么。

网友A:
你的那根线有几米?2-2 3-3 45-45 7-7 8-8 以上是在2.5米以内的电缆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