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直接连接B3000?

楼主(2003-06-17):
使用现有的RS232/RS485的转换器,可否将PC直接同B3000连接在一起,同时还使用FACTORYFLOOR软件。

网友A(2002-03-10):
完全可以!

网友B(2003-06-17):
可以.计算机系统使用WINDOWS-NT,在OPTOCONTROL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控制器,PC机采用RS485串口连接器和OPTO-22 SNAP B3000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我的单位地址:大庆油田自动话仪表厂 电话:0459-5105427 刘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