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电动阀”和“电磁阀”有何区别?

楼主(2003-06-17):
请问各位朋友“电动阀”和“电磁阀”有何区别?有这样一种名称“电动两通阀”,请问它的电气元件为何物?肯定不是电磁线圈吧?

网友A(2004-06-15):
电动二通阀一般是指执行机构为电动机的阀门,电磁阀的执行机构都为电磁线圈,它们当中电动阀结构复杂,精度高,不易损坏,能接受各种信号.电磁阀结构简单,价格便宜.

网友B(2005-09-21):
电动阀是电机控制的过程控制能将阀门打开任意大小一般有机械限位和转矩限位。 电磁阀是线圈控制的

网友C:
差不多这意思

网友D:
电磁阀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做的电气控制元件,主要部分就是一个电磁线圈;电动阀有开关型和可调节型。开关型的电动阀只能是或开或关的位置,带I/P控制器的调节电动阀才可以进行位置调节,进行比例控制。

网友E:
请问有人知道瑞士欧根赛驰(EUGEN SEITZ)公司吗? 他们的电磁阀怎么样?

网友F:
西门子的不错哦。。。不过就是贵点。

网友G:
选用OMROM最好

网友H(2005-10-21):
这里的“动”指电机,“磁”指线圈。

网友I(2006-05-14):
       当前,有不少网上就关于电磁阀的好坏讨论不少,但是分散是其主要特点,结果使人找不到究竟哪个论坛是主要的,有的人看这个网,有的人看那个网,往往是精华论点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而想探讨和学习的人又找不到发表文章的网址。因此,我们组建一个群聊的天地,大家在这个天地中尽情的各抒己见,从理论到实践,从产品到应用,从应用到总结,把中国的电磁阀产品提高到不但具有同国外产品竞争的实力还应超过国外产品的质量。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有着13亿人口,中国人的智商是非常高的,我们相信,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之下,我们不仅在国内,还必将会使“中国制造”的电磁阀产品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中国的电磁阀产品需要一个行业,以行业来提高中国电磁阀的整体水平,从而达到使中国电磁阀水平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衷心希望各界同仁到电磁阀论坛QQ群里<24571368>去各抒己见.试提出讨论题:中国的电磁阀为什么不如国外电磁阀好?

网友J:
电动阀-用电动机带动阀门开启或关闭的种类。
电磁阀-靠电磁线圈产生的磁场,驱动线圈内部的动铁芯运动,再带动阀瓣来开启、关闭阀门的种类

网友K:
    电动阀是电机控制的,在调节过程中能将阀门打开任意控制大小,一般有机械限位和转矩限位,能停在任何中间位置。
  电磁阀是线圈控制的,只能通断开关阀门。

    以上二种阀门多需要用调节器来控制,推荐使用AI-708系列的调节仪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L(2009-08-17):
电动二通阀,它在动作时声音很小,一般应用于中央空调,舒适度比较高,不足之处就是电机一般力量不够大,承压只有1.5KG,如遇到水压比较大时,会打不开。从开到关整个过程时间要15秒。价格比较贵一点,如DN20的,需要100元左右
电磁阀一般应用是相对比较“粗”的工业,比如洗手池等,他的优点就是开启快承压大.可达8KG整个过程只需1秒.但声音比较大,就不适合用于中央空调上了,如半夜突然给你"咔"一声,你睡得着吗?价格比较便宜一点,如DN20的,需要50元左右
如有不懂之处,可以给我电话

厦门市亿科成电子有限公司

邱先生13358389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