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D

楼主(2003-06-17):
哪里有prifibus 中关于设备描述文件GSD的说明? email: fred@mail.sdu.edu.cn

网友A(2003-01-28):
请问PROFIBUS中ID号,设备号,channel NO.是什么意思?请E我:dreamwk@163.com

网友B(2003-05-30):
www.profibus.com上有一个用于编写GSD文件的软件。

网友C:
www.profibus.com上的软件需要是会员才能够下载。

网友D(2004-04-25):
在C-PROFIBUS.COM.CN 可以下载到!

网友E(2004-10-18):
在GSD文件中的模块的定义中,我有两个模块的组态值一样,请问如何处理?如果就定义成两个组态值一样的两个模块的话,那么从站接收到那个组态值如何去确定是哪个模块的呢?如果知道可以E我:wangconglei@taian-tech.com

网友F(2005-06-22):
我也想知道啊 zhao_xuewei@163.com

网友G:
他是存储二进制数据的一种文件,就像是数据库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