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编程问题,急!

楼主(2003-06-17):
我想编一段存储数据的程序,用西门子step7,例如把mw0每周期都存入db10中,dbw0方第一个,dbw1放第二个,类推,存200个后在从头开始存。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多谢! 如有程序请发five008@163.net

网友A:
使用间接寻址的方式

网友B:
那里边不是有个FIFO。

楼主:
to velmat: fifo是什么东西?何处有资料? to gzf: 正在看,能点拨一下吗?

网友C:
fifo,先入先出。 1。建立一个表 2建立指针 3用一个定时器 4以先入先出的方式添表

网友A:
不能用梯形图方式,用语句表方式, OPN DB10 L 0 T MD10 LD MW0 T DBW0 L 200 //循环次数 LO1:T MW20 //循环开始 L MD10 //指针加1 L 1 +D T MD12 L DBW[MD10] //此处为间接寻址 T DBW[MD12] L MD12 T MD10 L MW20 LOOP LO1 大致程序如此,使用循环指令,望你成功。

楼主:
多谢大家!特别感谢gzf!!! 程序已编出,并且编成fb了,但还有一个菜问题,如何保护这个fb呢,不要让别人随便修改,以免破坏了我的成果。

网友D:
L MW 0 SLW 3 T MD 10 L MB 20 T MB [LD 10] 这个程序还要简单 用LAD也可以写出地址偏移的

网友E:
生成源文件,打开加入KNOW_HOW_PROTECT,备份后删除。

楼主:
to plc18: 请说的再具体些好吗?生成源文件是什么步骤?何时加入know_how_protect?我不知在哪里加。 多谢!!!

网友B:
在LAD/FBD/STL 中按Ctrl+T,输入目标文件名,回到Manager中,在Sources下可看到原文件,在其中添加know_how_protect,再将其编译,生成Block文件,该block即加密。不过没用,只能骗骗人。

楼主:
to velmat: 我一运行生成源文件step7就报错,然后编辑窗口就关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v5.1sp4,正版。

楼主:
系统报s7kafapx.exe产生错误。还望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大家这两天休息好了没有?麻烦对上面的问题指教一下。

网友E:
To velmat block加密后如何解密,希望告之,谢谢!!

网友E:
To velmat 在BLOCK加密后,原文件已删除的情况下,如何解密,望告之。 谢谢 liyeng_li@163.com

楼主:
诸位大虾,不肯给予指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