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诸位大虾:如何实现串口通讯中的仪表接口即插即用?

楼主(2003-06-17):
请教各位大虾: 我目前做的一个软件中,针对串口通讯那块,要实现:针对不同的仪表上来的数据,系统应做到 接 口 即 插 即 用 系 统 自 动 识 别 接 口 通 讯 参 数 不 需 人 工 设 定。 不同厂家的仪表的数据通讯的格式不一样,而且通讯模式也可能不一样,我怎么去识别呢? (说明:不同类型仪表上来的数据都是重量信息)。 请大家帮帮我,我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你不会是想写成类似MODEM的硬件驱动程序(PNP)吧. 再说,不同类型的仪表要是串口参数要求不一你如何实现? 简单点就是 对已知类型的仪表进行试发.来决定仪表类型及使用模块. PNP就不必要了.

楼主:
楼上的deng_lp兄弟: 你好! 我有一套实现类似功能的演示版软件,但需要软件狗才能打开相关的仪表参数自适应模块: 在这个模块的帮助文档中是这样写的: DDE服务器为仪表数据接口程序。 系统启动时会自动运行。若由于某种异常原因造成该程序退出可选此菜单再次启动DDE程序。若DDE服务器没有启动则系统将无法读取仪表数据,选“文件”菜单中的“重启DDE服务器” 。此DDE接口是智能型的仪表通讯接口,在这个接口程序启动时该程 序会自动搜寻与仪表通讯的合适的通讯参数并将其记录下来不需人工参 与。设定下次启动若通讯参数正确则不再进行搜寻当然用户也可以手动设 置仪表的通讯参数以及选择启动时是否再进行自搜寻判断这个功能,见下 面 部 分 的 讲 述 ,该 软 件 还 具 有 下 面 的 特征: 软 件 可 以 自 动 识 别“ 超 载 ” “ 动 态 ” 信 号 并 且 由 DDE 上 两 个 状 态 信 号 灯 显 示。 软 件 可 以 自 动 识 别 数 据 格 式 方 面 的 错 误 并 且 在 DDE 的 两 行 显 示 窗 口 显 示 出 来(若关 闭 启 动 时 进 行 自 动 搜 寻 的 选 项 ) 若“启动 时 不 要 进 行 自 动 搜 寻 ” 选 项 被 关 闭 并 且 在 程 序 起 动 后 改 变 仪 表 的 通 讯 参数 则 可 击 打 “ 搜 寻 ” 按 钮 该。 按 钮 击 打 后 会 自 动 开 始 搜 寻 计 算 机 与 仪 表 通 讯 的 合 适的 通 讯 参 数 选 择 “ 设 置” 输 入 正 确 的 口 令 (初 始 口 令 为 SSS) 进 入 设 置 界 面 可 以 对 仪 表 接口 参 数 进 行 修 改 以 便 适 应 不 同 的 仪 表。 哎,我现在要实现同样的功能,可是光看人家的样子,我还是比较迷惑, 这样吧,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比较赶兴趣,我们一起来研究吧,把你的mail地址给我,我把资料给你。 我的地址:windcolor_li@sina.com. 其他的朋友,你有兴趣吗? 帮我一把!!! 谢了先!

楼主:
我的qq:11494472 加我时,注明“串口”,谢了先!

网友B:
我可以帮你但是是有偿的,我写过pnp型的通讯驱动

楼主:
whs: 你好! 先说说你的解决思路吧? 另外,你说说怎么个“有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