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接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3-06-17):
请问哪位用过FX2N接2个编码器,能不能给我发个例程 zhufh@lnk.com.cn

网友A(2002-07-30):
1,使用高速计数器C252-A接X0,B接X1,Z接X2 2。使用高速计数器C253-A接X3,B接X4,Z接X5 看样子你没有看手册啊,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03-02-27):
我就是按照LLG同志所说的去编程,但没有输入啊,不知道为什么,各位高手能告诉我吗?

网友C: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24V供电。

网友D(2003-05-01):
给我发信:zhh@lionwm.com

网友E(2003-06-17):
你的问题一般都是编码器接线的问题,要记住用的编码器一定要是+24V的并且编码器电源的负极一定要和PLC的COM端相连,这样编码器的信号PLC才能接受,还要考虑2个编码器的脉冲频率不要超过PLC允许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