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如何将编码器输出的频率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2003-06-17):
我正在使用E6A2型编码器测液压马达的转速,请问是否有相应的二次仪表,要求如下: 1.能将编码器输出的频率信号转换成0--5V的电压信号. 2.能同时显示马达的转速. 如果有与E6A2编码器相配的二次仪表,请尽快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2003-01-06):
找我吧simon_hui@21cn.com

网友B:
我有性价比高于E6A2的编码器,请与我联系SUNXVDONG@163.NET

网友C(2003-03-09):
13818801548 bingesx@sina.com

网友:
各位: 我也是相同的需要,请与我联系LXT80@163.com

网友D:
这个我们可以做。直接以数字形式显示转速应该也可以吧? 029-5253961 www.kaimingkeji.com

网友:
请买鉴频器即可!

网友:
用一个转换模块就行了,例如摩尔公司、北京电表厂、兰炼仪表厂等都又类似的仪表。

网友E:
深圳科立恒公司,专业台湾仪器仪表传感器厂家 资料下载:www.szklh.com

网友F(2003-05-16):
我有这样的系统但怕你嫌贵 德国imc公司北京办事处 王臣 01082275791

网友G:
如需要光栅尺及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我还有磁栅及球栅的资料,可来电话! 杨颖波 13511024110

网友H(2003-06-17):
我们有这方面的相应的产品, YMZ0507@X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