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220V电压和三相380V的区别

楼主(2003-06-18):
(无正文)

网友A(2003-03-15):
什么问题,怎么看不懂???

网友B:
他肯定是想问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区别把??

网友C:
瑞特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求教:三相220V电压和三相380V的区别》这件事也叫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知道工控网的???!!!哈哈哈

网友D:
用意不明,不要在意。

网友E(2003-06-13):
指的是三相中的线电压

网友F:
外国有的就是用三相220V电源的

网友G:
日本与台湾动力用三相380V,照明用110V60HZ。

网友H:
日本与台湾动力用三相220V!!

网友I:
呵呵,上下看两遍,答案已在其中了:)

网友J:
日本动力是用三相220V的

网友G:
本人一时笔误,日本与台湾动力是用三相220V。

网友K(2007-12-29):
 我今天也遇见了,客户要一个三相220V的变频器,我不知道是为他选3相380V的还是2相280V的,还想请教,日本电压和中国电压之间能不能通用!

网友L:
很多台湾的变频器都是三相220V或单相220V输入,输出三相220V的电压接到电机上。电机为三角形接法即可。

网友M:
没有三相电又要用电机,用220V单相的就可以搞定,当然功率有限制。三相220V的变频也可以用单相的供电。如果是220V的电机,也可以用380V的变频器,但一定要限制输出电压

网友N:
三相220V的电源是这样分的,单相是120V, 也就是相电压120V,线电压220V;
三相380V的是, 单相220V,相电压220V, 线电压380V.

网友O(2008-11-08):
      今天我去修了一个三相220V的配电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三相220V的,用的负载都是日本机器,和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