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CESS的数据做报表,救命

楼主(2003-06-18):
我是一个刚学IFIX的新手 请问同行,我现在把数据每隔1分钟写入ACESS数据库的一张DATA表中 如何从ACESS中提取数据做历史报表。 求救, 我的电子邮件是;subing1982222@163.com

网友A:
用VB编呀,ACCESS的VB编程,网上有很多的现成的例子,你去找一找就可以了!

网友B:
用EXCEL中的vba

网友B:
我有一个用Excel 写的组态报表. 可手工,或设定方式生成报表. 如定义表头,表栏及数据.基本上不用学Excel 就能操作. 只是原来用于电力SCADA,数据源部分得再编程. 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C:
如果你只是为了做历史报表的话,你不必非用ACCESS记录数据,IFIX可以自己记录数据,你要做的是用IFIX中的VBA调用EXCEL或自己的打印程序,将有选择的记录打印出来就是了, 这样的例子FIX主页上有EXCEL的一个例子。

楼主:
我用的,但是速度太慢,处理1万个速度实在太慢了,我用ADO窗体做的

网友D:
是用DDE写的吧,点数多速度自然慢. 你可试试用intouch 工具包 ideakit 或fastdde /suitelink 来作.

网友C:
如果你每次都要处理那么多数据的话 即使你用Ifix本身的报表也是很慢的

楼主:
上面的 那个INTOUCH的工具包在哪,我问你门一下, 我下载了水晶报表4。5 和8。0 能否更好的用水晶报表做报表,具体怎么做. 如何嵌入IFIX,更好的做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