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 三线改两线制

楼主(2003-06-18):
各位大侠: 如何将三线制改成两线制,如何将信号线并入电源线,烦请指教! 谢了!

网友A:
太笼统!具体些

网友B(2006-07-09):
三线NPN的
用一线圈或普通继电器将信号线与+V并成一条线作为+V线即可

三线PNP的
用一线圈或普通继电器将信号线与0V并成一条线作为0V线即可

------------------------------------------------------
本人目前为客户解决此问题,有经验兴趣的朋友望与交流

159-5203-0756(南京--许)

网友C:
这个没办法改的,两线制是无源器件,三线制是有源器件,你要改动的话就要改变你先前的电路结构,至少是信号形式.有问题欢迎交流.
stevenwang8462hotmail.com

网友D(2008-12-09):
我也正在烦这个问题。知道的大哥们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