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制作图库?

楼主(2003-06-18):
我怎么制作图库? 我想做一些有点特色的图形,存在图库里,而且要设定参数

网友A(2001-08-25):
在力控的Draw环境中,在菜单栏中有“特殊功能”一项,在下面有一个形成子图,通过它您可以定义图的类别(先把图形引入窗口中),在使用新定义的图时,您就可以设定参数了。

网友B:
如何定义出类似例子子图中的参数?

网友C:
你可以在Draw中画一些图,定义一些动作,然后选择这些图形,用特殊功能->形成子图菜单。生成子图。 然后,从图库中选择这个子图,在动作中用变量替换的方法设定参数。

网友D(2001-10-28):
请教我怎样把一个工控软件中的图形库加到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中?

网友E:
如果,您的软件支持插入图形文件的话,把子图做成一个BMP、JPG等文件,插入即可。 BMP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就是屏幕硬拷贝后,粘贴在开始菜单的附件里的画图工具里,剪切处理后,就可以保存成BMP或JPG 格式的文件啦。

网友F(2001-12-02):
形成子图时,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你想做一些子图,需要多次使用,而且很有可能这些子图被放的比以前更大,这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变形,这要看你放大多少倍来定。 但是如果一开始做的子图比较大,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再做子图时,请不要把打成组的图形做成子图,请先炸开它。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改变子图的颜色时,系统做相应的处理,不会全部变成一种颜色,而是进行相应梯度的转换,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2002-03-06):
我在组态画面上插入的外部位图,移植到其他电脑中后就不能显示了,力控提示位图不存在(当然位图是存于该电脑中的),怎样解决?

网友E:
将你的位图放在该工程应用下的子文件夹bmp里,就可以了。

网友H:
请教一下,除了用组合的方式,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形成图库,在力控中的图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有没有用动态链接库之类的?

网友E:
是的,那种子图,我们叫子图精灵,是需要用程序来编写的,有动态数据连接库。

网友I(2002-12-07):
哪位有三菱伺服電機定位模板A1SD75P1-S3的資料?   能否E-mail給我,在下不胜感激!!!   E-mail:fengyq@tclrechi.com.cn

网友J(2003-04-08):
各位 那儿有新的力控组态软件下在啊,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K:
你可以去力控的网站下载最新的力控软件.www.sunwayland.com.cn

网友L(2003-05-13):
我的MAIL tiantangniao98@163.com 把地址发过来 我给你邮寄一份不就完了

网友M(2008-10-05):
我的邮箱:zhaoyang908728@163.com

网友N(2008-11-15):
把子图做成一个BMP、JPG等文件,插入即可

网友O:
我的图形就是JPG格式呀    怎么插入不了.

网友P(2018-10-30):
哪里有学习教程我, 也看下

网友Q(2020-02-20):
谢谢大神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