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态王如何与excel交换数据?

楼主(2003-06-18):
我想将组态王运行时纪录的数据保存到excel里面,按照帮助黎面所讲的,可以建立一个dde连接来进行交换,但是实际操作的结果是:连接失败。请问具体应该怎样做才行? 请告知项目明、变量明、话题都有什么具体作用?谢谢啦(小生给大家磕头拉)

网友A(2001-08-06):
可以与亚控公司联系,他们的服务很好的。

网友B(2001-11-27):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组态王的手册(光盘上有电子手册)P630有详细的说明! 如不详细可发信给我!

网友C:
组态王作为服务程序向EXCEL提供数据时,不需要添加DDE设备,将被访问的变量的属性中的“ 允许DDE访问一项”选中即可。 EXCEL远程公式中的=view|tagname!是固定的,后面接“设备名.寄存器名”, 其相关知识可从组态王帮助中的“如何做”-“如何与Microsoft Excel交换数据” 查到,组态王的手册中的相关章节中也可以查到。

网友B(2003-01-22):
在试试吧!!!

网友B:
组太网建立DDE设备只有组太网采集其他设备的数据时才用到 别的设备采集组太网的数据时二楼讲的完全正确 注意:被采集的要先运行 祝:好运

网友B(2003-03-20):
谁有组太王的相关资料,函数,变量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