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Web发布功能?

楼主(2003-06-18):
力控的工程师们: 你们好! 我是刚刚开始使用贵公司的ForceControl系统开发平台软件的,在使用中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特向你们求教。 在ForceControl2.0的帮助文档中,介绍了有一可选程序组件ForceControl Web Server,通过它可以实现远程浏览实时监控生产现场,但我在光盘里和网站的下载中心都没有找到这一软件,不知是何原因? 另外,在组态界面的“文件”选项栏里有“发布”这一选项,应该是实现Web发布功能的吧?但点击后只是生成一些dat文件和文档文件,不知道怎么能够使用标准的浏览器(如IE)进行查看? 不知道能不能尽快给予比较详细的答复或者是资料?我的Email是pq2008@263.net。谢谢!

网友A(2002-01-08):
力控®的Web Server功能 力控®的Web Server功能是指从浏览器直接查看力控®中的画面、实时数据、历史数据。为了在远程浏览器上可以直接访问服务器中的数据,无须在远程客户端机器上安装力控®软件,但是需要在HTTP服务器上进行配置。浏览器显示力控®画面,访问力控®数据是通过力控®提供的控件DrawCom.ocx完成的,由于DrawCom.ocx为ActiveX,所以现在只支持IE浏览器。 简单的Web配置可以在力控®环境中进行,如果想把力控®画面插到自定义的超文本画面中,可以使用Web页面生成器生成Web页面,然后手工插入控件,下面进行详述。 力控®的Web Server配置 在力控®环境中Web Server的配置包括Web服务器配置和画面发布。 Web服务器配置 该配置用于指定用于Web访问的文件所在目录、Web主页初始画面、服务器IP地址、以及画面大小。 为了进行Web服务器配置,选择菜单“文件/ Web服务器配置”。 下面就对话框中的配置项进行说明: Web根目录:与Web访问相关文件所在目录。缺省为应用所在目录,如果使用的Http服务器不是力控®提供的,必须手工指定Web根目录所在位置。可以通过该配置项右边的选择按钮选择根目录位置,单击按钮将出现目录选择框。 在目录选择框中选择Web根目录。 初始画面:Web主页初始显示画面,由该画面应能进入其它画面。由其它画面应能返回该画面。 画面尺寸:浏览器中显示的组态画面的大小,画面的宽度与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服务器IP地址:HTTP服务器所在机器的IP地址,如果HTTP服务器与力控®DB数据库服务器不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还需在数据源中指定力控® DB数据库服务器所在计算机的IP地址。 配置完该项后,力控®将生成缺省Web主页。 缺省设置:点击缺省设置按钮将各输入项设置成缺省值。 画面发布:对当前活动窗口进行发布。以便在浏览器上能够观看。 安全指定:为了能够在IE浏览器中显示 Drawcom.ocx控件,需要在浏览器Internet选项中设置安全属性。在浏览器中选择“查看/Internet选项”。 在左侧对话框中选择安全级别为“自定义”,并点击设置。在对话框中,对有关ActiveX的内容进行设置。一般情况下应全部设置为启用。 客户端配置 自定义主页 还可以将Drawcom.ocx控件直接插入到客户端计算机的Web页面中,并手工指定控件属性。 Drawcom.ocx控件属性如下: ServerAddress:服务器IP地址。 ViewName:初始启动画面名称。 启动力控®Web服务器 为了在远程浏览器上能够访问力控®Web服务器,必须启动HttpServer。HttpServer可以是力控®提供的,也可以是其它厂家提供的支持HTTP协议的Web服务程序。如果数据库与Web服务器在同一机器上,还要启动DB及NetServer两个程序(自动启动)。 如果使用其它厂家提供的Web服务程序,必须在“Web服务器配置”中准确指定Web根目录。

网友B:
噢,还真可以

网友C: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我们任何一个人学习。

楼主:
力控公司的工程师们: 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答复,在此对你们表示感谢。祝贵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谢谢!

网友D:
讲的还怎不错,我一前也做过同样的web设置,自己摸索了好久才学会怎样发布页面。各位大哥小弟不谦虚了在这方面,小弟可以与你共同探讨web发布的一些问题。请多指教! 联系: laben@X263.net

网友E(2002-04-20):
其实做好ocx控件,大可以不用设置客户端了,干吗ie还降级啊? 显得不够专业。

网友E:
讲的不错啊!,这呢?有助于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力控,发展中国的工控事业,祝力控事业早日辉煌腾达。

网友F:
这里面是不是有托啊?

网友E(2002-07-08):
今天,我也收到了,还不错.

网友G(2002-08-25):
给我一份如何,有没有用java 直接写 Web 的呀!

网友H(2003-03-05):
请问基于WEB的.OCX控件在贵网站什么地方下载!!

网友I(2007-11-30):
客户端配置我还是不明白,请详细解释一下.我的客户端怎么没法访问服务器.
详细配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