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实时数据库系统的功能

楼主(2003-06-18):
力控实时数据库系统的功能 一个实时数据库系统的优劣,主要体现在它提供的功能是否齐备,系统性能是否优越。 实时数据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也具有一般DBMS的基本功能: 永久数据管理,包括数据库的定义、存储、维护等。 有效的数据存取,各种数据操作、查询处理、存取方法、完整性检查。 事务管理,事务的概念、调度与并发控制、执行管理。 存取控制,安全性检验。 对数据库的可靠性进行控制。 传统的DBMS的设计目标是维护数据的绝对正确性、保证系统的低代价、提供友好的用户接口。这种数据库系统对传统的商务和事务型应用是有效的、成功的,然而,它不适合实时应用,这关键在于它不考虑与数据及事务相联的定时限制,其系统的性能指标是吞吐量和平均响应时间,而不是数据及事务相联的定时限制,调度与处理决策根本不管各种实时特性。 与之相反,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设计目标首先是对事务定时限制的满足,其基本原则是:宁要部分正确而及时的信息,也不要绝对正确但过时的信息。系统性能指标是满足定时限制的事务的比率,它要求必须确保硬实时事务的截止期,必要时宁肯牺牲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软实时事务满足截止期的比率相对较高,但要100%满足截止期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因此, 除了上述一般DBMS的功能外,一个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还具有以下功能特性: 1. 数据库状态的最新性,即尽可能地保持数据库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当前最真实状态的映像。 2. 数据值的时间一致性,即确保事务读取的数据是时间一致的。 3. 事务处理的“识时”性,即确保事务的及时处理,使其定时限制尤其是执行的截止期得以满足。 因此,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是传统DBMS与实时处理两者功能特性的完善或无缝集成。它与传统DBMS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具有对数据与事务施加和处理定时限制的能力。 组态软件因其应用领域主要为过程控制、自动化,所以它的实时数据库功能具体表现在:数据处理功能、并发处理功能、在线组态查询功能、对外开放功能等方面。一个实时数据库功能的齐全与否、性能好坏对整个数据库系统性能的优劣起着决定作用。 力控?实时数据库系统的主要功能。 力控?实时数据库是一个高性能、高速度、高吞吐能力、可靠性强、跨网络系统的开放式实时数据库软件。用其构成的系统的功能结构如图1所示。
系统具有下列基本功能: 1. I/O设备的数据采集与回送 这是实时数据库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因为实时数据库系统应用所面向的监控对象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硬件设备的。数据库支持的I/O设备的种类越多,它为用户提供的应用范围就越广泛。力控?数据库目前支持的I/O设备包括:DCS、可编程控制器(PLC)、智能模块、板卡、智能仪表、控制器、变频器等等。另外,也支持DDE和OPC接口,可以和采用DDE或OPC标准的设备通讯。力控?数据库与I/O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方式有多种,包括:串行通讯方式、板卡方式、网络节点方式、适配器方式、DDE方式和OPC方式等。力控?数据库可同时连接多台不同类型的I/O设备,并对所连接的所有各种类型的I/O设备都可以指定不同的扫描周期,对同一个设备上不同的I/O点参数也可以指定不同的扫描周期。 用户可任意指定各数据的采集周期,可至毫秒。在外部设备允许时,可同时启动多进程进行采集以提高采集速度。可通过各种协议连接网络上的外部设备。 2. 输入处理 任何来源的数据在进入数据库前,均可先进行数据来源检查,上、下限检查,并进行量程转换、简单滤波、开方等处理后再进入数据库。 对于模拟量,其值用工程单位表示, 即量程变换以后的数值,如,80kg/h。 经量程变换处理后的PV值计算公式为: PV = EULO + (PVRAW - PVRAWLO) *(EUHI - EULO)/(PVRAWHI - PVRAWLO) 其中参数PVRAW表示原始过程测量值,PVRAWHI表示原始过程测量值上限,PVRAWLO表示原始过程测量值下限,PVRAWHI和PVRAWLO的具体值与所接I/O设备有关。下表给出了以OMRON PLC的DM区数值为例的力控?数据库原始测量数据量程转换原理。 对输入的实时数据还可进行小信号切除处理,以防止累计、流量信号零漂波动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用FILTERFL表示小信号切除开关。当FILTERFL为0,表示禁止小信号切除处理;当FILTERFL为1,表示允许小信号切除处理。用FILTER表示小信号切除限值,当允许进行小信号切除时,数据库将不记录小于FILTER的PV值变化。 3. 输出处理 输出处理用于在数据库向外部设备进行数据回送前,对发往现场的数据进行输出上、下限检查和限值变化率检查,并进行输出记录。同时允许用户自定义处理方法。 4. 数据累计处理 对于需要进行累计的数据,可以将其组态为“累计点”类型,正确设置变量的瞬时值量程和时基后,当实时数据库进入运行状态后立即开始累计,例如某个进料流量的量程是50吨/小时,就可以设置时基为3600秒。 5 报警处理 系统可提供高报、高高报、低报、低低报、偏差、变化率、延时、坏PV、录入超时报警功能,提供报警确认、报警汇总、报警历史查询等功能。 对于低低限报警、低限报警、高高限报警、高限报警,当过程值超出了这四类报警的限值时,产生相应的报警。 对于偏差报警,当过程值(PV)与设定值(SP)的偏差超出了偏差限值DEV时,报警产生。 变化率报警是通过检测过程值(PV)的实际变化率,即如果过程PV值在变化周期RATECYC内的变化量超出了变化率限值RATE后,产生报警。 当设置了延时报警后,当PV值超出限值后,并不立即产生限值报警,只有当超过延时时间ALARMDELAY后,PV值仍超出限值时,才产生限值报警。 录入超时报警检测操作人员是否按时录入了操作数据。如果操作人员没有在超时限值TIMEOUT内完成数据录入,则产生此报警。 坏PV值报警检测是否有坏PV值出现。 在进行实际变化值与限值的比较时,涉及到死区设定值DEADBAND的概念:死区设定值是指在消除报警前,实际值必须降低到报警限值以下多少个工程单位数(如果是下下限或下限则在它之上的工程单位数)。例如,从报警状态返回到正常状态时,实际值不仅返回到报警限值内,而且还要返回到用户指定的死区设定值之上或之下。死区设定值防止了由于报警重复通知造成的多次报警(实际值在限值周围变化,不断地跳进、跳出报警限值)。 以上报警参数的初始值均是在实时数据库组态期间,由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工艺需要设置的,当在系统运行环境下需要修改时,可以在图形运行环境下由授权的操作人员修改,也可以用脚本语言修改。 6. 统计 当设置了自动统计功能时,数据库自动对PV值的变化进行累计运算,可提供小时、班、日、月、年的累计值,自动计算小时时间段内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并形成统计历史数据。 7. 运算和控制 对于各类实时现场控制,其实时运算和控制调节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力控?数据库提供的运算点和控制点对实现实时运算和常规控制非常有效。 运算点含有一个或多个输入,一个结果输出。目前提供的运算类型有: 数学运算,加、减、乘、除、开方、求余等。 关系运算,大于、小于、等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 位操作,与、或、非、异或等。 使用运算功能,可以在数据库中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搭建各种控制模型、运算模型,完成数值计算。 控制点具有各种常规PID调节算法,包括:位置式、增量式、微分先行算法等。 8. 事件 任何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均产生相应的事件,并可被记录,用户可以访问和查询这些记录。 9. 在线组态与查询 以上各种内置的数据处理功能,均是由组态数据进行管理的。这些组态数据,在数据库运行时,则是以点参数的形式供用户进行查询和修改,用户可以用任何一个访问数据库的应用程序在线修改这些参数,当然也可以在数据库上直接修改或查询。 10. 保存历史数据 各实时数据库均可保存历史数据,且可任意指定保存时间,中间可随时停止和恢复。保存历史数据时,先保存在内存缓冲区内,缓冲区满时才一次性写盘,读历史数据时先从缓冲区取数据,取不到再到硬盘取,可大大提高取历史数据速度。历史数据采用时间-变化压缩方法,即当数据变化时才进行保存,既节省外存空间,又保证数据精度。 11. 网络通讯及并发处理 数据库的网络通讯功能是构建分布式应用的基础。例如力控?数据库内置了TCP/IP通讯功能。可以通过Internet/Intranet与分布在网络节点上的其它力控?数据库进行通讯。每个分布节点上的数据库都可以同时为服务器方或客户方。 12. 冗余及双机热备 力控?数据库目前支持双机热备式冗余。即可以指定一台机器为主机,另一台作为从机,从机内容与主机内容实时同步,从机实时监视主机状态,一旦发现主机停止响应,便接管控制。I/O设备只从主机接受控制指令,以免造成控制时序错乱,在这种情况下,从机不做任何组态,如图3-4所示,只需选择“从站”方式即可。 同步信息包括:时钟同步、实时数据库信息同步、历史数据同步。 冗余

网友(2002-01-10):
请问贵公司能不能告诉一下脚本编程的详细语法及应用?上次我刚从贵公司买一本监控组太软件及应用,上面对具体编程讲的不太详细.来信请寄山东济南大学86#信箱.欧贵武(收) 谢谢!!!!

网友A:
您好:   在力控的脚本应用中,所涉及的仅是一些简单类Basic脚本语言。 例如: 定时控制 按预设定好的时间表执行启停命令。使用力控®软件的定时器函数(Reachtime)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定时功能。该函数语法ReachTime(hour,minute),当时间到达后返回值为真,否则为假。其中hour为小时值,取值为0~23,-1则表示任何一小时;minute是分钟值,取值为0~59。具体方法是: IF Timer==1&&Reachtime(k3_on_h,k3_on_m) THEN KS=1 ENDIF; IF Timer==1&&Reachtime(k3_of_h,k3_of_m) THEN KT=1 ENDIF; Timer:值为“0”时,系统时间表不生效,“1”时生效; k3_on_h、k3_on_m; k3_of_h、k3_of_m均定义为中间变量,分别代表K3空调机组的启、停时间。

网友B:
请具体解释一下点名字典,是一个区域吗?

网友A:
您好马到成功:数据字典即点名字典在力控实时数据库DB中主要是指所定义的位号名、参数名和参数的描述文档而区域则是对在力控实时数据库中所创建点的具体划分。

网友B:
请具体解释一下力控的双机热备功能及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A:
双机热备 ForceControl运行系统具有双机热备功能,即可以指定一台机器为主机,另一台作为从机,从机内容与主机内容实时同步,从机实时监视主机状态,一旦发现主机停止响应,便接管控制。 同步信息包括 1) 时钟同步 2) 实时数据库信息同步 3) VIEW内变量同步 4) 历史数据同步 同步原理 1) 开始运行时从机首先向主机数据库注册,报告本机地址。向主机发送时钟同步请求,数据库组态信息同步请求, 历史存储数据同步请求,时钟同步请求,组态画面同步请求。 2) 当主机正常工作时,从机不断向主机发送实时数据同步请求,VIEW信息同步请求。VIEW中同步的变量包括所有全局性的变量,但是不包括窗口中间变量。 3) 当主机正常工作时,从机中的DB不进行任何运算,VIEW不执行任何脚本,IO SERVER不进行采集,但是可以接受用户操作,操做结果直接送往主机。 4) 当主机在一定时间内(超时时间)不响应从机的同步请求时,从机便接管控制,停止向主机发送同步请求,启动I/O SERVER采集。这时从机将变为主机。 5) 当故障的主机重新启动后,发现从机已经转为主机,首先询问从机是否因主机故障而转为主机,如果是主机将与从机信息同步,同步完成后,停止从机工作,将控制权切回。 组态内容同步 从机除了与主机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时钟同步外,从机每当开始运行时,还将与主机组态内容同步。您可以指定从站是否与主站组态信息一致,如果指定从站与主站组态内容同步,从站启动后将自动与主站组态同步。同步信息包括,数据库组态同步与人机界面组态内容同步。信息同步时从站组态信息将会被覆盖。 双机热备的指定 系统缺省情况下以独立方式运行,即各机器之间没有主从关系。要指定双机热备,在导航器中选择“配置/双机热备”.双机左键将出现“双机热备参数设置”对话框。 本机类型分为三类: 独立站:非主从方式工作。 主站:本机以主站方式工作。 从站:本机以从站方式工作。 主机IP地址/名称 在此输入主机的IP地址或机器名称。 是否与主站组态同步 选择“是”,从站每当进入运行时将自动与主站组态内容同步。 查询周期 从站向主站同步请求周期。 超时时间 主站超过该时间不响应从站同步请求时,从站将认为主站故障。 自动历史数据同步天数 从站每当进入运行时与主站历史数据同步的天数。

网友C(2002-03-1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对于双机热备方案,当主机停运,备机转主,这时主机上的历史数据如何在备机上反映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主机已经停运(比如掉电关机等),那么这时如果后台监控画面需要调出历史数据,是从备机上调用呢,还是其它方式调?

网友D:
双机热备的功能选项里,包括历史数据同步的天数的选择。也就是热备的内容包括历史数据的内容。只要在所选择的时间范围内,那么从机上的历史库中的数据和主机上的是同步的。当主机停运的时候,调用的历史库数据是来自从机的。

网友E:
baifs先生:请问力控的双机热备究竟能用不能用?怎么用?我试了多次都不行,我急需此功能!请马上答复.

网友A:
你好请将你的联系电话告诉力控。

网友F:
为什么,这里不能说吗?

网友A:
力控?数据库目前支持双机热备式冗余。即可以指定一台机器为主机,另一台作为从机,从机内容与主机内容实时同步,从机实时监视主机状态,一旦发现主机停止响应,便接管控制。I/O设备只从主机接受控制指令,以免造成控制时序错乱,在这种情况下,从机不做任何组态,只需选择“从站”方式即可。    同步信息包括:时钟同步、实时数据库信息同步、历史数据同步。   冗余原理如下:   ⑴ 开始运行时从机首先向主机数据库注册,报告本机地址。向主机发送时钟同步请求,数据库组态信息同步请求,异地历史存储数据同步请求,组态画面同步请求。   ⑵ 当主机正常工作时,从机不断向主机发送实时数据同步请求。   ⑶ 当主机正常工作时,从机中的数据库不进行任何运算,IO SERVER不进行采集,但是可以接受用户操作,操做结果直接送往主机。   ⑷ 当主机在一定时间内(超时时间)不响应从机的同步请求时,从机便接管控制,停止向主机发送同步请求,启动I/O SERVER采集。这时从机将变为主机。   ⑸ 当故障的主机重新启动后,发现从机已经转为主机,首先询问从机是否因主机故障而转为主机,如果是,主机将与从机信息同步,同步完成后,从机停止控制工作,将控制权还给主机。   从机除了与主机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时钟同步外,从机每当开始运行时,还将与主机组态内容同步。可以指定从站是否与主站组态信息一致,如果指定从站与主站组态内容同步,从站启动后将自动与主站组态同步。同步信息包括数据库组态同步。信息同步时从站组态信息将会被覆盖。    现以力控?为例简要介绍双机热备的组态方法。系统缺省情况下以独立方式运行,即各机器之间没有主从关系。要指定双机热备,在导航器中选择“配置/双机热备”并双击左键,将弹出双机热备参数组态对话框.    如果不打算将本机设置成双机热备型应用,则选择“独立站”方式;如果要将本机设置成双机热备应用的主站,应选择“主站”;否则选择“从站”。    如果将本机设为从站,应在“主机IP地址/名称”输入框中输入主机的IP地址或机器名称。    选择框“是否与主站组态同步”用来确定从站每当进入运行时是否自动与主站组态内容同步。    输入框“查询周期”从站向主站同步请求的周期。    输入框“超时时间” 确定主站的最大通讯超时时间,主站超过该时间不响应从站的同步请求时,从站将认为主站故障。    输入框“自动历史数据同步天数” 确定每当从站进入运行时与主站历史数据同步的天数。

网友E:
呵呵!还是不行呀,已按你所说的作了,好像不行!还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A:
三维力控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459-6282900

网友(2018-04-07):
我需要在力控中设置通信检测,需要选择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