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单双网接口??

楼主(2003-06-18):
我现在使用的硬件是莫迪康的! 现在在组网的时候,遇到单,双网接口的问题! 我想在最省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于是想到了ifix允许同时使用两个 SA85卡,但是只是一个想法,没有见过实际的应用,不知道谁使用过 这种方式,可以交流一下! 如果谁用过单,双网转换器的交流也可。

网友A(2001-11-14):
高手何在啊?????? 我很急的!

网友B:
不知何谓单,双网接口和单,双网转换器?SA85卡是否为莫迪康的PLUS卡,如同以太网卡一样?

网友B:
据我所知,iFIX与硬件接口是在I/O组态中完成的,在相应的通讯协议中,不同的channel是计算机不同的接口,如SA85卡1、SA85卡2、...或COM1、COM2、...,由该channel的SETUP设定。而一个channel中DEVICE的ADD是在同一个接口中添加不同设备,如RS-485的0~31个地址的32个设备,设备地址在primary station中设定。如果你的以太网卡是设定局域网通讯,则在莫迪康通讯协议的channel中设定SA85卡地址,且不同channel可以设定不同的SA85卡地址,当然SA85卡作为计算机硬件必须在计算机有相应的设置和通讯协议,而同一个SA85卡下添加不同device的IP地址(如果是有IP地址的设备)。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有事联系:LG6581@21CN.COM。

网友B:
支持双网是指可以用PLC搭建两个网络(可以是不同类型)。两个网络之间用网关连接。作为网关的PLC必须同时装有两个网络的模块(如两块ControllerLink模块)。双网可以分别是双绞线网络和光缆网络。但不是双网热备的概念。----摘自OMRON技术问答<<关于ControllerLink(续)>> 看到以上论述,我才想起双网的概念。据我所知,在AB的controllogix系统中的双网即是利用一块controllogix控制模块作为网关,而所带的两块通讯模块分别支持controlnet和以太网,将硬件控制层和公司局域网管理层隔离,双网是硬件控制的概念,并不是在计算机中插入两块SA85卡构成双网。由于SA85卡和以太网卡通过不同硬件接口将控制硬件PLC和局域网隔离,计算机相当于网关,但不称为双网。qqqq的在计算机插入两块SA85卡隔离两套莫迪康系统应该如我上所述在IFIX的莫迪康通讯协议的不同channel中分别设定SA85卡地址,采集两套系统的数据。至于ifix通过PLC网关与另一个控制网络的通讯的双网结构,本人没有试过,故无法回答。

网友A: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所指的是莫迪康的单双网结构! 见本版的SA85论述!

楼主:
qqqq, 如果方便的话,请直接与我们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咨询一下,他们对施耐德设备还是很熟的。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bj@intellution.com.cn

网友C:
你可以APPLICOM的网卡替代SA85卡。用InTouch连接。 APPLICOM卡可连多协议网。 见www.applicom-int.com

网友A(2002-01-27):
有谁做过? 我使用时系统资源占用恒大!

网友A(2002-03-05):
ifix 支持使用两块SA85卡,我在实际的使用中, 将一块SA85(单网)和一块SA85(双网)同时使用, 但是计算机系统资源占用极大92%以上,而且数据的采集也 变得极慢,如果将其中任何一块屏蔽掉系统恢复正常, 经查是线程MMPSPOLL.EXE的变化引起的,即它在两块板卡同时使用 时占用的资源达到了88%以上,而正常为2%, 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
换个计算机试试。笨鸟。

网友A:
我的机器是研华的顶极机器! 谁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