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制作安装盘

楼主(2003-06-18):
力控®的Setup生成功能,可以将用户组态的应用信息和ForceControl的运行环境压缩到几个文件中,形成Setup盘。当工程交接时,可以将这样一张光盘交到场用户手中,当机器发生严重故障使控制应用受到破坏时,用户可以用这张Setup盘进行安装,一次性恢复完整的力控®控制系统。确保了系统的安全,大大地减少了您的维护工作量。

网友A(2001-09-12):
里面还有一些BUG,轻易不要使用, BMP文件没有包括进去,你的一些子图精灵不能使用. 再者,安装后没有设备驱动信息,程序无法使用,还把 你以前程序的设备驱动信息破坏掉.

楼主:
seapo: 你好。 1。制作安装盘和备份包时,BMP文件是可以包含进去的。 2。设备驱动需要按照安置画面的提示安置后才能有。 3。子图里的BUG会尽快去掉。 谢谢。

网友B(2001-11-19):
安装盘的应用十分广泛,针对交钥匙工程,机组配套软件,控制器配套软件时十分方便,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将工程目录拷贝不就可以吗?为什么还要压缩做成setup呢?如果要压缩,用winzip将工程目录压缩就可以了。 我认为多此一举。而且会不会出问题还不好说。 希望力控在实质上多下功夫,不要搞买一送一这样的无聊东西。

网友B:
LW001你不要去攻击一种软件,SETUP安装对交钥匙工程十分有用,我知道你是组态王的一个枪手,你这样做有损林伟先生的形象,林伟和马国华先生都在为国产软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都有各自的有缺点,但度量都是有的,你有些鼠目寸光了,每一个软件功能的出台和定位都有他存在的理由,市场和时间会考验的.

网友B:
LW001你可能不太了解安装盘的使用,仔细研究一下客户的需求你就会明白你说的话有些偏颇的,记住:不要带有色眼镜看问题

网友C:
感谢4555对我的提醒。在此表示谢意。我的话考虑不周。过于偏激。 但有一点需澄清:我不是组态王的枪手。只是感觉组态王制作工程的体系结构非常符合大多数国人的习惯(简单实用,一目了然)。不像有的软件比较华丽。让人摸不着头脑。最后才搞明白原来只是实现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当然组态王还有许多问题。 我认为工控行业在技术上应该追求朴实无华、可靠实用的思想。 再一次对我的行为表示歉意。

网友B:
目前国内国产图形界面最好、最华丽的软件应该是组态王,但别的方面就不好说了,组态王的优势似乎不明显,系统的扩充显得不太好(一家之言),过多的立体界面好象挺耗费系统资源的(不太懂)。组态王、力控等软件界面、脚本编译模仿INTOUCH的成分多,但力控有一个分离的实时数据库的分布体系,应该是受到了DCS的思想,显得扩充性不错,也有些象FIX,据说已有分离的实时数据库案例在石化的优化控制中得到应用。可靠性方面不知道。但工控行业确实应追求一种朴实无华、可靠实用的思想。

网友D(2001-12-22):
请告诉我安装盘的大小一般是多大?还有是不是在另外的备用机上不需要装组态王软件,,而只是需要将安装盘在备用工控机上setup 一下就可以拉!谢谢指点!(我是一个组态王的用户!)

网友E:
软件BUG很多,不去努力解决,只是在这里夸奖吹捧自己的软件好,贬低别人的短处,着就是国产软件的弊端,好坏应由用户去评说,实际上问题都很多。

网友F:
我赞成“旁观者”的说法,力控与组态王都有很多问题,希望各位多为用户考虑,多抓紧时间在修改你们的软件BUG上吧!!其实,就算没有新功能,我们只要安全、稳定、不出问题就行了。希望商家能早一点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网友F:
实践出真知! 尽管组态王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实是 据说光上上海地区就销售价3百万就不用说北京了, 他们的销售搞得确实不错!! 别的类四力控/MCGS/天工可能正在挣扎吧

网友G:
对于一个搞工控的人来说力控的Setup生成功能是非常适用的。当组态完一个工程后我在交钥匙的时候不希望对用户说你先把某某组态软件安装一下,然后,把我的工程拷贝进来,再把工程引入,最后....。与其这样还不如就一个Setup安装盘把系统和针对本工程的组态信息都包括进来,安装一下(这样的操作相信不懂工控的人都会吧),点一下运行快捷健就运行了。这样好的功能还有人说不好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工控的。我真希望别的软件也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F:
组态王、力控要为国产软件争光!!!!

网友F:
我不太喜欢组态王,太华丽了,而且好多东西的支持都不太好,扩充性也不好,但是确实比较易用。 力控我还没怎么用,但它支持的设备列表里的设备是否太少了? 请指教

网友H(2009-07-15):
学习了。。我要小试一下。。

网友I:
力控:原来5.x的问题6.X还是存在,“用户是最好的实验者”,力控开发人员的经典语句。往往问题一大堆

网友J:
可悲呀!有的人连个弹簧压力表都迷信外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