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集成方案中的问题

楼主(2003-06-18):
本人准备配置一过程控制系统,下位控制采用欧姆龙的C200HE PLC,数采为研华的亚当模块,上位机为三台研华工控机IPC-610,每台工控机插入一块PCL-745B双口RS-485通讯卡,其中一个口连接欧姆龙PLC,一个口连接亚当模块,并在每台工控机上再插入以太网卡,操作系统用WINDOWS NT或2000,组态软件采用FIX 7.0中文版,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三台上位站做成服务器/客户机模式,还是每台既是服务器,又是客户机,我要达到的目的是当目前正在与下位机通讯的那台工控机死机后自动切换到其他两台中的任何一台工控机以便继续与下位机通讯,做到三台工控机互为冗余,考虑到RS-485为主从式通讯,所以在某一时刻只能有一台工控机与下位机在线通讯,是否可考虑将PLC及亚当模块的RS-485转换为以太网后与上位机联成总线方式,或需要在操作系统或FIX上做什么工作,以达到上述目的,另外当上位机死机后,FIX能否触发工控机的Watch Dog(看门狗)以便重新启动工控机,让整个系统高度可靠运行。请各位工控界前辈指教,多谢!!! 工控系统集成工程师:李国明 07/06/2001 Em:liwinds0522@china.com

网友A(2001-11-16):
太书呆子了,此方案绝对不可靠,即使验收通过,售后服务也会让你发疯的。

网友B(2004-11-29):
我同意二楼的意见!此方案绝对不可靠,即使验收通过,售后服务也会让你很难。有需要,请联系!上海科勋自动化 :李国应,021-55510595,lgy1998@citiz.net

网友C(2007-01-16):
   偶也对此方案关注,但是我想知道2\3楼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可以解释下吗?不知应该采用什么方案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