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的传输距离为100以内!

楼主(2003-06-18):
为什么变频器会有这样一个限制? 我现在需要能够传输400米的变频器!! 现在市面上的变频器那一种性价比比较高??? 我的联系地址:wangzm521@sohu.com

网友A:
当然你要认识vacon变频器,可以帮你做到

网友A:
当距离比较远时,电缆间的容抗增大,使压降加大,导致电机转矩不足,并且电机发热。这时在P1 P2间加一直流电抗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电机线越长,其所产生的寄生电容(电线与电线、电线与大地之间产生电容作用)就越大,就好象在变频器输出端并上电容,这样变频器容易产生过流动作!!另外对附近的电子设备干扰也越大!! 变频器是一分钱两分货!!绝对不能贪便宜!!应根据实际情况先确定选用品牌、型号,再比较价格!!

网友C:
丹佛斯变频器完全可以作到

网友A:
是变频器就可以做到

网友D:
丹佛斯变频器不加lc滤波器,单纯变频器的电机电缆最大长度: vlt6000 vlt5000系列: 屏蔽/铠装:150m 未屏蔽/未铠装:300m vlt6011 380-460v vlt5011 380-500v 屏蔽/铠装:100m vlt2800系列: 屏蔽/铠装:40m 未屏蔽/未铠装:75m vlt2800加装lc模块后电机电缆最大长度:屏蔽/铠装:150m 未屏蔽/未铠装:300m 请不要。。。。。。 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