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8的Modbus通信

楼主(2003-06-18):
软件配置:Win2000Professional+SP3 Intouch8.0 I/OServer 7.11 目的:利用Pc机作为上位控制机,通过Modbus-RTU协议实现对被控对象的监控 故障现象:串口无法发出任何数据(用示波器和串口监视软件均可看出) 注:串口保证无任何问题,连接线缆也测试过没有任何问题 请教如何解决?最好给个示例。谢谢

网友A:
要不升级一下I/0 Server,我有7.5的。但是估计也没有什么用。我似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另外就是通讯参数的设置要和智能口的一致

网友B:
可能是你没在intouch 配置取点的数据项. 要建立 如访问名称. I/O点等..... 不是启动modbus就完事的. 多看help

网友A:
我刚用Intouch7.11利用ModBus协议实现PC与RTU的通讯,实现方法没有多复杂,你是否可以将你的操作步骤讲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