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P系列11KW的"CFF"故障

楼主(2003-06-18):
一台达VFD-P系列11KW变频器,驱动一惯量较大的负载(外接有BRAKE单元),以前正常,现在出现"CFF"故障. "CFF"的意义是:“变频器有异常输出现象.输出接地(接地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50%以上时),功率模组可能已经损坏.此保护是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 说明书中建议的的处理方法:1。更换IGBT模组;2检查输出绝缘。 我更换了IGBT,无效。只好与另一完全相同的设备调换: 1 调换整个变频器,确认是此变频器有问题; 2 调换CPU 板,确认CPU 板没有问题; 3 调换IGBT驱动板,确认IGBT 板有问题。IGBT 板上有:电源、光耦、压敏电阻、电流传感器、2 个制动用GT25管(外接有BRAKE单元,GT25实际没有使用)。从模块输出的UVW三个端子,除了连接到端子台以外,没有与其它器件相连。 后又测量输出电流、电压都正常(平衡),IGBT板干净无尘埃,6个G-E之间的驱动电压波形很漂亮。 这样,到底问题在哪????CPU是如何检测到“CFF”的,它判断“CFF”的依据是什么? 请您赐教!!!!!!!!!!!!!!!!!!!!!!!!!!!!!!!!!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电流传感器及相关元件有问题

楼主:
感谢以上二位的回复! 如果电流传感器可能有问题,谁能提供这种传感器?请报价: 0575-5177593 EMAIL : TECH_WELL@163.COM 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