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台Ge-plc 与INTOUCH的通信

楼主(2003-06-18):
有两台90-30 GE PLC ,目前这两台PLC 各连着一台上位机(均采用以太网通讯),现要求只用一台上位机,仍通过以太网方式,在使用过程中,我想肯定会遇到相同的PLC地址,例如,两台PLC都有%I0001点,遇到类似问题如何处理?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2-06-05):
两块LAN模块的地址不同两个设备

楼主:
三个设备挂在一条网线上,上位机的组态里设置成用两个通道。不难。

网友(2002-07-17):
是呀,zoubo说的不错,在INTOUCH里建两个TOPIC,即可完成与两个PLC的通讯,我对INTOUCH比较熟练点,欢迎来E-MAIL咨询:gjc@szhlt.com

网友B(2003-04-26):
很容易实现的呀,intouch提供GE PLC的以太网方式的通讯接口程序的.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03-06-18):
我们北京拓思维公司是GE分销商,和GE有7年的通畅合作,经销GE全系列PLC产品。有石化、冶金、水处理等行业的经验,如果你有需要请联系010-63955416 13911261339 陈恒(石化行业部经理)

网友D(2005-07-19):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各位指点: 硬件及软件配置: 显示屏nTouch TPC105-TD03,软件MCGSE嵌入版 授权128点 GE PLC 配置:两套 PLC90-30机架,电源,总线模块,CPU(带以太网口),填充模块 一套 总线模块,以及VERSAMAX的I/O模块 通过总线模块实现双机(双CPU)热备,两个带以太网口的CPU通过HUB和上位nTouch相连 故障现象: 在MCGSE画面中,我们做了一些表示设备状态的指示灯(只读属性),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一些指示灯 在不断闪烁,后来,我们在模拟运行中,在设备调试中看,其对应的值一会儿从0变1,一会儿双从1变 为0 ,不断交替变化,但我们的设备事实上此时一至处于一个状态,并没有变化,在PLC的相应指示灯 来看,也没有变化,再用PLC的软件监视,其状态也没有变化,为什么在上位机的通道连接中看到它们 在变化?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应该怎么办? 脚本程序: ///////////////////////////////////////////////版本1 !SetDevice(设备0,6,"Read(Q31=设备切换A)") if 设备切换A=0 then !SetDevice(设备0,6,"Read(Q32=设备切换A1)") if 设备切换A1=1 then !SetStgy(启动B停止A) endif else exit endif !SetDevice(设备1,6,"Read(Q32=设备切换B)") if 设备切换B=0 then !SetDevice(设备1,6,"Read(Q31=设备切换B1)") if 设备切换B1=1 then !SetStgy(启动A停止B) endif else exit endif /////////////////////////////////////////////////////版本2 cpuflg=m1020 if (cpuflg=0 and Acpu=1 and Bcpu=0) then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1,1,"") !SetDevice(设备1,1,"")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0,2,"") !SetDevice(设备0,2,"") else exit endif if (cpuflg=0 and Acpu=0 and Bcpu=1) then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0,1,"") !SetDevice(设备0,1,"")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1,2,"") !SetDevice(设备1,2,"") else exit endif ///////////////////////////////////////////////版本3 IF Am1020=1 then else if cpuflg=0 then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1,1,"") !SetDevice(设备1,1,"")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0,2,"") !SetDevice(设备0,2,"") !sleep(10000) cpuflg=1 endif IF Bm1020=1 then else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0,1,"") !SetDevice(设备0,1,"") !SetDevice(通用TCPIP父设备1,2,"") !SetDevice(设备1,2,"") !Sleep(10000) cpuflg=0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