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

楼主(2003-06-18):
有一煤粉炉的煤粉输送管道,时常会发生堵塞现象,有没有一种能够检测煤粉输送管道内是否发生堵塞的传感器?用压力开关或流量开关是否可以?请有这方面使用经验或了解这类情况的朋友指教!

网友A:
这样的传感器我们有生产,习惯称为堵塞开关,如需要的话请提供其 外型尺寸,安装方式,供电电源的电压,负载电流,等技术要求。

楼主:
YMZ,看到你的回复很高兴,煤粉输送管是3/4吋的钢管,其它无特殊技术要求。能否把你的堵塞开关的技术参数、检测原理等情况说明一下?将不胜感谢!